求山寨苹果一体机板号PC2202-H81 VER:1.3 8MBIOS

楼主(2015-06-23):
基地两个4MBIOS刷后都不亮   原机BIOS可以亮是8M 现象是机器屏幕像如下图    现已排除屏线、屏线座子、内存、CPU、也已经换屏试过  实在没办法想刷个BIOS试试 CPU:G1840 南桥:SR177 基础太差没有图纸实在没法修了

PC2202-H61 1.rar

亮机BIOS

网友A:
换了屏也是这样的显示效果吗?

网友:
外接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屏也是这样的显示效果吗?

换屏显示效果一样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台笔记本也是找不到BIOS头疼呀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排除一下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排除一下屏呢

兄弟啊 看清楚 我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台笔记本也是找不到BIOS头疼呀

山寨东西修起来头疼

网友D:
此机已修复,是液晶屏驱动芯片坏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D:
此机已修复,是液晶屏驱动芯片坏了,更换后正常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

网友:
我也弄着差不多的 但是不行呀 不知道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已修复,是液晶屏驱动芯片坏了,更换后正常

液晶屏驱动芯片不是在屏上吗?你换了屏都一样,怎么还换驱动芯片。

网友:
液晶屏的驱动芯片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