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c花屏,求大神进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5-06-23):
直接上图 有时进系统几分钟后就花,有时开机就花,     集显的本本

网友:
当然要先换个屏试试看啦

网友A:
加焊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看似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没有显卡,看看桥  ,换个屏试试 ,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独显的话,就是显存或者显卡,,集显的话,用的是内存的容量,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一般不会开机正常

网友:
内存坏了  换内存吧  第一张图可显存坏的显卡一摸一样  集显的话就可能是内存有坏的了~~

网友:
集显  集成在CPU 换个CPU 试试吧

网友:
动桥呀。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板载的内存哦

网友:
内存  屏  屏线  先试过再说啊!内存板载就先换屏试试,不行就直接疯抢吹吹内存颗粒试试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内存故障

网友:
先换个屏   可能是 显卡 显存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一个的换   屏  屏线   内存  内存槽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感觉是屏的问题,遇到过这样子的,换屏好了。但不是同一款机型!如果板在内存坏了就麻烦了 呵呵

网友:
集显的CPU概率大点

网友:
楼主换屏试了没有哦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图在那里啊

网友:
靠,网络慢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内存坏  了

网友:
内存是不是板载的

网友:
先加热桥看看,再看屏和屏线。是不是板载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也可能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这个是什么坏

网友:
显卡显存都换了没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下再 排除再动主板

网友: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内存问题吗?修复了记得讲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内存的事

网友:
显卡   干显卡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看图片应是显存的问题,既然是集显的那就看看内存与桥吧。

网友:
这个难说
   看图  信号去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坏的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