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笔记本无线网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3):
联想G475笔记本无线网怎么打开  FN+F5不好使  已多次试验  BIOS也设置了  没用  无线网卡也换了   不过用外置的好使
正方观点 (3)

联想G475笔记本无线网怎么打开  FN+F5不好使  已多次试验  BIOS也设置了  没用  无线网卡也换了   不过用外置的好使

反方观点 (2)

联想G475笔记本无线网怎么打开  FN+F5不好使  已多次试验  BIOS也设置了  没用  无线网卡也换了   不过用外置的好使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打不开,首先看看有没有硬开关,还有快捷键的驱动,一般都可以解决了,实在不行的话,把无线网卡的20脚强制断开,也就是使其强制开启就ok了

网友:
      强制开启呗

网友:
      20脚用高温胶贴住

网友:
      需要软件的吧,联想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隔断20脚强制打开

网友:
      电池放一下电,恢复出厂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