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关机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5-06-23):
联想B460关机自动重启求助,刷过绝对没问题的BIOS,ec bios。还是自动重启。已经是裸板测试了。机子没有被修过的,保修标签还在,然后拆开键盘有点进水痕迹,但是板却很干净,应该没进水。进系统是很正常的。就是关机的时候变成了重启,按电源键关机也是自动重启。。。。。求助是什么问题。应该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5-6-25 21:42):
应该是修好了。一晚上很正常了。不过过程挺怪,,,本来是软关机会重启,硬关机也会重启,,,刷了我自己正常的BIOS(刚修好两台B460)的BIOS不行,论坛下了BIOS不行。故障一样。然后跟联想工程师要了个BIOS。。。

补充内容 (2015-6-25 21:45):
还是不行。联想工程师给的bios已经是对应我机器的编码了,还是故障一样。后来不知道怎么的重启变成了软关机不断电,硬关机重启(没动过)。然后有时候会logo延时。然后找论坛又刷了一个保证OK的bios,是WPH格式的...

补充内容 (2015-6-25 21:49):
71楼继续解说。。。。。

网友:
有个奇怪的现象是手摸EC表面的时候屏幕会只有背光没图像。放开手之后,然后图像很久才出来。只摸EC表面。

网友:
现在手不摸都会了。。。。。开机的时候有时候只有背光。

网友:
不过过久一点还是会出来的。

网友:
关机重启,测试下网络唤醒的信号 ,wake#

网友:
应该是待机供电的那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
关机变重启,,RSMRST#和网络唤醒信号WAKE#

网友:
发黄发黑发热太高的一组铁皮管先换掉,加焊EC,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管没问题,,,好白,,,EC加焊过。忘了说了。刚插电的时候是不会自动开的,只是开了之后就没办法关机了。你关它,它就重启。

网友A:
你动过IO吧,要不进过水

网友B:
切断网络唤醒的信号 wake#

网友:
南桥容易坏

网友:
最新发现,就是进了系统按关机键一按就马上断电重启,,,不用等4秒,也不是待机。就断得很彻底那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机键有没腐蚀

网友:
男桥嫌疑最大.先告之风险,再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断网络唤醒的信号 wake#

插电不会启动应该不是网络唤醒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动过IO吧,要不进过水

没动过EC,板也非常干净,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触发后就把开机板拔掉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就EC 程序 和EC咯

网友:
现在情况是:软关机的话屏幕关了之后就黑屏,电源灯还亮不重启。然后按开关马上断电重启。在系统里面按开关的话马上断电重启。。。。

网友C:
楼主,切断一下网络唤醒信号吧,网络唤醒不正常,会造成关机的时候,电脑重新启动。

网友:
试了几十次,,,,试过有一次是正常的。按4秒关机,然后不重启。。。。

网友:
查下WAKE信号

网友:
先 换哥系统试试把  然后把网络唤醒割断

网友:
看下网卡有没有远程开机功能

网友:
以修过一台联想机,关机后长重启,开关没跳变,也一样重启,最后是网卡是带有远程开机功能,忘了那个脚了,是板层漏电不稳,最后断开这信号脚后修复。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弄下来

网友D:
这问题就是BIOS问题啊,论坛下个B460不能软关机的BIOS就可以了,那个BIOS不是BIN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就是BIOS问题啊,论坛下个B460不能软关机的BIOS就可以了,那个BIOS不是BIN格式的

硬关机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切断一下网络唤醒信号吧,网络唤醒不正常,会造成关机的时候,电脑重新启动。

正想这样做的时候它自己变成是关机的时候屏幕关了。但是断电不彻底,还亮着电源灯。要手动按开关关机,关了才自动重启。这个是不是也是网络唤醒型号问题?

网友:
换一个EC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E:
EC 的BIOS  也要刷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的BIOS  也要刷 一下

EC刷过,而且那个ec程序绝对没有问题,我用那个EC当天修好了另外两台机。然后用了联想工程师专门给我这个机提供的EC,都不行。

网友:
查过了。是高电平,这是正常的把?

网友F:
我这个 华硕 重启 居然是CPU的问题

网友G:
RSMRST#和网络唤醒信号WAKE#是否正常,还有最好将远程关闭关闭

网友H:
一楼说的对 然后进pe关机看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
恩恩 rtc电路也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 华硕 重启 居然是CPU的问题

我换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和网络唤醒信号WAKE#是否正常,还有最好将远程关闭关闭

RSMRST怎么测,怎么才是正常的?远程怎么关闭,,,我这个是没有内存然后按开机,然后再按关机都会自动重启的。跟系统之间的没有关系,不亮屏按开关都会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楼说的对 然后进pe关机看看会不会这样

没内存都会,,,

网友G: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由IO发给桥的,可以在IO端测,看有3.3V没有,产生3.3V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拉电阻产生或者是由IO自己发出;WAKE#可以在网卡芯片上测量,看有3.3V没有

网友:
把网卡取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和网络唤醒信号WAKE#是否正常,还有最好将远程关闭关闭

RSMRST#这个一直为0正常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由IO发给桥的,可以在IO端测,看有3.3V没有,产生3.3V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拉电阻 ...

RSMRST#这个一直为0,,,WAKE#信号正常

网友:
RSMRST#这个一直为0,,,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RSMRST#这个一直为0,,,WAKE#信号正常

测错了。。。应该是待机之后就一直3.3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由IO发给桥的,可以在IO端测,看有3.3V没有,产生3.3V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拉电阻 ...

RSMRST待机之后一直3.3,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由IO发给桥的,可以在IO端测,看有3.3V没有,产生3.3V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拉电阻 ...

RSMRST#待机之后一直3.3,正常么

网友:
系统设置不当也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由IO发给桥的,可以在IO端测,看有3.3V没有,产生3.3V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拉电阻 ...

是不是要按开关之后才有3.3v,我的是待机的时候就已经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I:
RSMRST#这个一直为0,,,WAKE#信号正常

是不是要按开关之后才有3.3v,我的是待机的时候就已经有3.3v

网友:
B460 RSMRST#是不是要按开关之后才有3.3v,我的是待机的时候就已经有3.3v

网友:
你先换个EC啊

网友:
南桥问题 修到过一个

网友:
正想定EC的时候,,,试了7,8次它又都是正常的。,,,,真是奇怪,不会重启了。。。。晕。

网友:
网卡跟无线网卡排除一下。

网友:
勒问题简单啊 ,待机芯片51125的13脚的2课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