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 料号:71R-A14RM6-T820

楼主(2015-06-23):
机器故障  客户描述是用电池玩这自己关机了就再一开不了了!!! 我现在装电池 有反应《电池指示灯亮》 用适配器没反应 待机都没有

网友A:
适配器模式,公共点有电吗?
看看充电芯片型号,参考它的数据手册分析保护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公共点有电吗?
看看充电芯片型号,参考它的数据手册分析保护隔离吧

谢谢月饼老师    手里没图纸 真别扭 您能给提供分图纸吗??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A14RM6

谢谢 老师        机器修好了  保隔的问题

网友:
A14好熟悉    感觉是我们公司做的   应该是给广运代工的吧

网友:
保护隔离查一下

网友:
修好了  保隔

网友B:
我的也修好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修好也。。呵呵

你的是什么故障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