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之穿孔维修

楼主(2015-06-23):
  最近忙到练车,上班,整得头昏脑涨的,这不,运气就是这么背!练车完事儿,刚到门市,就来一同行,打起精神接待吧,谁叫顾客就是上帝呢!还没到面前,乐活就再说机器是不通电,我看了一下是B460!心里那个兴奋啊!大家伙儿懂的!可是还没等高兴,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紧接着客户说出了我心里的担心,机器是被烧了的!哎!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把客户打发走!由于本人是菜鸟一枚!之前并没有把握能修好,所以没有拍照!

言归正传,迅速把它脱光。当然,它的体香也是越来越浓烈了,拿出主板一看,感觉就没兴趣了,三五伏那一块,除了芯片还算完好,其它,简直是惨目忍睹啊,哎,死马当成活马医嘛

首先吧烧黑掉的地方给清理掉,这个过程,实在漫长!两组上下管,电阻电容这种小虾米,早就在发火中灰飞烟灭了,尸骨无存啊!清理完成,拿出万用表,公共点对地1欧,哎!手术时间到了!拿出手术刀!我割!我割!我割!好吧!一个大洞出现了,经过一天的努力,终于,万用表上的数值出现了久违的无穷大!

到此,主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好吧!开始飞线!
先把明显的地方补好,两组上下管,位置以经没有了,只有靠线连接了!(这里有因为粗心,后面走了一些弯路,稍后说)打开图纸,测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预料之中是肯定没有的,公共点飞过来就行了,再找两个电阻分压接在开启信号就可以了!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通电,尼玛!插电就0.2!芯片爆烫!很明显,有短路!果然,测得五伏线性对地1欧!因为之前就把公共点割好了,没有测试其他的,五伏线性也在事故地点,我就打开刮了一下!报应啊!一夜回到解放前,清干净,继续割,果然,在一个角落里面,还有一团黑的!索性就不要这一截,直接把两边截断,飞线过来,好!打阻值500欧,正常!把刚开始的线在接回来,在通电,坑啊!线性出来了,死活就是不出三五伏!经测试,我没有短路啊,再看看吧!开启信号,反馈,自举升压,都有啊!怎么回事啊!

吃饭回来!还是一筹莫展啊。。。。。。最后决定刷一个BIOS,因为这个三五伏是由EC读取BIOS后,发出开启信号来开启的!下好程序,找BIOS芯片!尼玛!老子要暴走了,上面连芯片都没上,靠!!但是为什么开启会有呢!再测!好吧,刚才只是打了一下没接地,以为就正常了,嘿嘿,自己坑自己啊!谁这么坑,把芯片给我取了!找到芯片,刷上程序!插电!上帝啊!0.15!可调电源灯一直闪,十九伏一直在十八点几伏来回跳动,这是短路的节奏啊,要不要这么搞我啊!

打电,十九伏有啊,三五伏也没有短路,为什么把BIOS上上去就短路啊!凌乱了,彻底凌乱了!

静静,我想静静啊!

从新缕一缕思路!把BIOS芯片上上去,EC读取程序,发出开启信号!电源芯片发出三五伏,但是测得三五伏也没有短路啊,把电感断开也是一样啊!证明还是少年的问题!这样玩我,真的好吗?

查看输出脚,测与上下管的通断。问题出来了,原来开始接接上下管的时候,只把D级和S级接上了,没有接控制级,这就是大师和菜鸟的区别啊!嘿嘿,接上!通电,待机正常,嘿嘿,开机!*脏话*,稳定灯亮,电容不动啊!幻觉,一切都是幻觉,!反复试,还是一样!怎么会这样啊,再测试电压,发现主板上面的公共点电容都有电,唯独桥供电那里就没有,这个供电就在三五伏旁边,可能断线了,飞一个过去!再通电按开关,哈哈,电流一路小跑,联想终于出来和我见面了!

网友:
楼主大才。这样都搞掂了

网友:
楼主半期侧漏啊

网友A:
修过一台也是穿孔,楼主用的线太粗了,外观再好看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也是穿孔,楼主用的线太粗了,外观再好看点就完美了

19伏,怕线细了不行。

网友:
不错吗   客人看不到就可以

网友:
这修的太狠了,都这样了

网友:
没图纸看得有些晕,不够详细

网友:
楼主太犀利了

网友:
修到这种故障需要耐心解决,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B:
虽然线丑了点,不过楼主的细心还是要赞一下的

网友:
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线丑了点,不过楼主的细心还是要赞一下的

丑是丑,实用就好

网友:
这种事情就只有看运气了

网友B:
这倒也是,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也是,能用就行

是啊,运气使然

网友:
运气而已

网友:
都这样了心里有点不稳定

网友:
看你们都 可以搞,我也遇到2,3片了,也挖了就是不行啊。晕

网友:
线好粗呀

网友C:
楼主修的够犀利的,,这样都能搞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修的很有耐性啊楼主

网友:
那线够劲,楼主用料扎实啊!

网友:
桥供电没有出来 你这是去哪里弄得电压给拉过去了?  CPU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够犀利的,,这样都能搞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

靠。。在这里看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在这里看到你

额,,你这话是啥意思哦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台35v烧了修好了1。5v坏了有修好1.05v也坏了还在修  唉修的头痛

网友:
楼主这招“刮骨疗伤”练就的不一般啊!

网友:
能稳定不?////?????????

网友:
这种线也行

网友:
虽然知道做JS来钱快,也做了几回JS,可是还是想提高自已的技术来收更多的钱...楼主高手,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挖了个大洞   最后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2015-07-23):
看着那个洞 神一样的男人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  一样的问题  没有搞定

网友:
LZ霸气测漏啊,这样都能弄好,耐心可嘉

网友:
楼主这线连得太凶残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片怎么割都还是短路

网友:
这个位置容易出问题,但这么大的穿孔倒没见过。飞的线太大了点吧

网友E:
G级不受控   没把后面的烧掉  运气真好

网友F:
楼主  这线 好  就是机器都烧光了  这段 线也没问题

网友:
B460都是这个地方烧了。。

网友G:
还好烧成洞的位置线路不算太多,否则接线都够你受的了

网友:
这线也太粗大了

网友:
线太粗了。。。。技术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飞线牛呀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牛逼

网友H:
好手艺呀,这么大个洞,

网友I:
这功力不错啊……。担心不稳定,可以直接改一个3.3V,5V通用电源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功力不错啊……。担心不稳定,可以直接改一个3.3V,5V通用电源板就OK了。

那样就没得意思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功力不错啊……。担心不稳定,可以直接改一个3.3V,5V通用电源板就OK了。

应该还好吧,不会这么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烧成洞的位置线路不算太多,否则接线都够你受的了

运气好吧,一般都是烧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线 好  就是机器都烧光了  这段 线也没问题

必须的,就是要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呀,这么大个洞,

没法,烧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G级不受控   没把后面的烧掉  运气真好

就是啊,想想都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