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3):
同行拿来一个K42JR,RT8202处进水,他已经清洗干净,开机0.6掉电,我又清洗了一遍,还是一样,找电路图,量16没有供电,仔细检查发现供电电阻一脚腐蚀,换同值电阻,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不是捡菜了

网友:
无技术含量

网友:
这鸭子比较肥,都不用大刑伺候

网友:
待机芯片没供电?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有时候不在意的一点小环节就会费很大的周折

网友:
这是什么帖子啊?小小白吗

网友:
cpu工地19v电阻腐蚀了吗

网友:
说的不明白啊

网友:
是RT8202的供电脚 吗

网友:
不发个图片来看看,也不发个点位图说下。你搞什么给自己看啊。还是为了赚下分

网友:
华硕K42的板子,VTT_cpu芯片附近容易氧化,已经秒了几台

网友:
这叫捡漏    呵呵    怀念修这种板子的时候

网友:
运气真好   眼力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