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焊接能手请进_  液晶电社主板主芯片BGA 焊接

楼主(2015-06-23):
如题:
   如题,下图中的这种液晶TV 主板上的主解码芯片 BGA 装的,无铅的,板子没有笔记本板子厚

用风枪850 能不能拆焊 完成BGA , 特请教 本本维修芯片级朋友。

网友A:
还有BGA 芯片上的那个散热片如何去掉,用尖嘴钳 ,还是加热门,前提是不能搞坏芯片和PCB 板, PCB 板上的其它零件

网友:
那个粘的死死的散热片用风枪吹热弄下来,另外你用风枪拆BGA芯片,板子薄估计会起泡或者变形。最好上BGA烤下再选择拆吧

网友:
什么情况,能上BGA机不?上面有个散热器好像不太好加热呀

网友:
可以,就象搞手机的BGA一样,

网友:
这板看起来是不是跟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差不多大小,和材质?感觉用司登利2310 去掉风口,320-350度左右应该能整下来,先搞散热器弄掉!~

网友:
可以的    很简单的

网友:
芯片较薄的话风枪应该能上任。

网友:
芯片拆下来了吗

网友:
用两个风枪一个吹上面一个吹下面 这样板子就不会严重变形

网友:
先把  上面哪个散热器 用风枪吹下来、、、它打了胶的!

网友:
先把散热片吹下来先,再弄芯片

网友:
上面哪个散热器 用风枪吹下 轻轻就起下来了 最好上BGA 电视主板BGA加焊过没问题 主要是温度控制好

网友:
你弄个大风枪就直知道了

网友:
先烘干主板,用大口风枪吹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回复! 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BGA 芯片上的那个散热片如何去掉,用尖嘴钳 ,还是加热门,前提是不能搞坏芯片和PCB 板, PCB 板上的 ...

那个风枪加热就下来了

网友:
散热片估计是用导热硅胶固定的,可能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