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的显卡有两种:216-0728018 和0728020能互换吗?

楼主(2015-06-23):
遇到过几个DELL INSPRON 1464的本本,看见显卡有两种:216-0728018 和216-0728020!!请问大家谁知道在这款机器上,这两个型号的显卡能互换吗?或者是只是不同的BIOS的原因呢?!!要是有,麻烦提供一个用216-0728020的BIOS

补充内容 (2015-6-25 10:35):
我拿两块主板对比了,这两种主板的板号、电路以及电路上用的电阻电容原件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显卡应该不能互换的

网友A:
价格都不一样,怎么可能通用呢?

网友B:
看看电路一样不一样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不可以通用吧!

网友:
不能互换的

网友:
型号不一样,换不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不同的原因!!

网友C:
明确告诉你 是不能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确告诉你 是不能的

刷成0728020的BIOS不行吗??

网友:
AMD的显卡基本上都不能对换,英伟达的有些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成0728020的BIOS不行吗??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先看看芯片外形和电容位置,如果不一样的肯定不能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芯片外形和电容位置,如果不一样的肯定不能互换。

你是说这两种芯片的外形和电容位置??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咯!!但单凭这些是无法断定能否代换的!!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那是哪里的原因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不一样,怎么可能通用呢?

这关价格啥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路一样不一样的话问题不大

电路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那你就试试看 一般也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可以代换的,要是真的可以代换都要跳变电阻那些

谁给你说的有电阻跳变的,我说了电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可以代换的,要是真的可以代换都要跳变电阻那些

这两种主板的板号、电路以及电路上用的电阻电容原件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主板的板号、电路以及电路上用的电阻电容原件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下位置一样 ,阻值大小都一样吗??   很多显卡和显存都是通过电阻的跳变或者大小来改变代换的

网友:
一般 都换同样型号的。主要是怕呀,伤不起呀

网友:
楼主不能互换的,很多一款机器电路相同芯片不同也不能互换

网友:
显卡要看型号,型号不一样不能代用的

网友G:
不能代换 ,ASUSK40AB 的主板我试了代换了的,最后还是只能换原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代换 ,ASUSK40AB 的主板我试了代换了的,最后还是只能换原型号的!

但我这个是两种BIOS得嘛!

网友:
主楼是学习好旁样

网友H:
亲自试过 不可以用的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亲自试过 不可以用的喔

那是因为你换了之后没刷写相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换了之后没刷写相应的BIOS

怎么刷写换桥后的BIOS啊   真心不懂

网友:
显卡代换不行的啊都换同型号的

网友:
我感觉好多人都没看清楚我说的意思,我说的不是直接就只换成020的,换了之后还得刷写相应的BIOS

网友:
我应经有020的BIOS程序了,就等机会换成020的显卡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有信心换020后刷写好BIOS能OK

网友:
要是那位同仁手里有这个板可以试试,我提供020的BIOS

网友:
不能通用的

网友:
这两个显卡不能互换的,楼主别浪费时间了,我试过了

网友:
肯定不能用 ,。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的

网友:
换过好像不行

网友:
应该不会通用 018 好贵啊

网友:
试换过,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