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工作原理,疯了要

楼主(2015-06-23):
这板的电源线也奇怪,明明是6-7脚接地的,电源线上却是4脚接地,强制用夹子接地就大电流,插上电源Q0802就烧,那火花冒得跟放烟花似的,以为是电源线的问题,可拿好版又可以,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快疯了,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把,这板是CQ43的HM55的板子,我晕的不行了,先来根烟坐等大侠们一起帮忙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弄错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弄错口了

什么口,我这有好板的啊。好奇怪,怎么接地的是4脚

网友B:
为啥要强制接地.强制接地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你搞错了吧?看到黑色电源线你就以为是接地了

网友D:
打一下主板上各个电感的阻值啊

网友E:
你是牛人,不要那么相信图纸,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网友:
要么找错图纸

网友:
这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F:
那就把电源线对号入座吧,

网友:
实际上面第4脚接地,那你测测6、7脚是不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强制接地.强制接地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它不接地啊,所以试了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看到黑色电源线你就以为是接地了

关键插上去用示波器打不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主板上各个电感的阻值啊

打了啊,都正常

网友:
图纸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牛人,不要那么相信图纸,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可老烧那管子没辙啊

网友:
我和图纸跑线是一样的

网友:
7PIN的插针接口

网友:
有些机器板看类似一样,实际分好几个版本,正常原图纸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把电源线对号入座吧,

关键有好板的,好板也,没有全部接地,反而第四脚却全部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