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东西让人愁呀!!

楼主(2015-06-23):
前几天我朋友从X宝上买了一个电脑,今天说太慢让我来帮着做下系统我一看我去了~~~1000块钱买750TI的显卡汗`~~~
拆开一看技嘉9800GT~~~但是改的还真狠连档板带风扇全换的和影驰750TI是一模一样。问题来了我做完系统了驱动上不上。

用驱动精灵根本不好使。正在找原来98的的驱动还不知道上上好使不好使。想一下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想把他改回原来的型号,就是让他系统默认也好或者驱动精灵找驱动也好全是9800的显示。
问一下我得用什么办法能给他改回来.........................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理我。。。。。帮帮忙吧

网友A:
既然知道原本是什么卡,那就刷回原来的BIOS即可——记得先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原本是什么卡,那就刷回原来的BIOS即可——记得先备份,以防万一。

怎么刷BIOS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在显卡核心附近有一片八脚IC(一般是25XX系列的EEPROM芯片),用编程器刷写。
不过,看来楼主对这方面的认识不深,要不就认真学习,要不就拿给高手帮忙吧。由于这里的混的多半是芯片级的高手,楼主这种板卡式的故障大家都没兴趣搞。
最简单的办法是强制安装相应的9800驱动。不要让系统自动检测或使用驱动程序上的SETUP进行安装(直接在设备管理器上更新设备的驱动程序)。

网友:
你要刷显卡程序没有那么容易

网友:
X宝水分很多,得多留心眼

网友:
不但愁,还很坑……

网友:
这种刷的卡有毛线用,淘宝上 很多骗人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客户说1000多在淘宝上买的四核的服务器CPU组装机,坏了的时候  内存颗粒都掉下来了。。。用的是那种杂牌保修一年的G41主板。。。崩溃了  显卡还是730  其实就是220或者240

网友:
高人改了他的BIOS了

网友:
X宝,早就看透了

网友:
淘宝上的山寨显卡太多了。

网友:
天哪,太黑了。

网友:
很正常    水很深   实体店 觉得贵 淘宝又怎么怎么  心里很不平衡 , 遭了才晓得 是咋个回事

网友:
好像需要把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从编程器程序里找到硬件ID码修改吧,具体没试过,LZ如果想弄就试一下

网友:
X宝上真的不靠谱

网友:
兄弟我遇到的问题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铭瑄9800GT刷成770的了,我后来重新刷了一下BiOS就可以用了!!!!   我有BIOS,QQ:603231657

网友:
哎,淘宝就是坑、坑坑坑、好多东西只有更便宜,

网友:
biosmods 我也有一个,但只能改开机显示画面,不能改其他数据,不然会不显示,用原来的驱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显卡的BIOS被修改过了!只有刷回原本的程序系统才能正确的识别。

网友:
超过500的东西很少在X宝上买,除非有人买过告诉我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