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后会自动切换到电池放电模式

楼主(2015-06-23):
板号:LA-4142P Rev:2A
同时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后,会自动充满电,然后就会自动切换到电池放电模式。 这时如果直接拔掉电源适配器再插上,还是处于电池放电模式。 只有关机后再开机,就又会出现充电满自动切换。电池放电模式的时候测量过ACOFF高电平。

目前处理过:1、BIOS刷过  2、电池更换过  3、EC更换过

实在无思路了,求各位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A:
那你测测公共点是不是没有19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测公共点是不是没有19V了

是的,公共点是没有的 AC/DC转换了

网友:
batt_ovp 查下  不能高于1.5v

网友:
月饼有讨论这个  你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公共点是没有的 AC/DC转换了

那就查隔离保护,看看是什么信号导致19V过不来

网友:
联想的这个没遇到过,不过用可调电源,遇到过很多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用原装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建议,楼主可曾尝试一下?

网友:
把EC的BIOS刷一下

网友:
充放芯片换下看看

网友:
充电芯片看下 应该是acon 关闭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回答,你们说的我都试过 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不太好弄的节奏

网友:
VIN  呢 会不会插电源 过会没有 所以到电池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 还有充放电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