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常识的

楼主(2015-06-23):
想问一下    外形想三极管  型号是NYd   他属于那种三极管

网友A:
外形像三极管不一定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形像三极管不一定是三极管

噢  那怎么确定是不三级管呀 请教下

网友:
大哥 你怎么曾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  那怎么确定是不三级管呀 请教下

可以通过型号查晶体管手册或直接百度查
有经验的看他是应用在什么电路上,简单的推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9-09):
有可能是场管

网友:
en  知道了谢谢

网友:
这个要用万用表测,具体查查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

网友(2015-12-01):
学习了,还真的不好区分是不是三极管呢?

网友:
像是场效应管

网友:
俺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测量一下  还是以阻值看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像三极管不一定是三极管

复合的二级管就是特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  还是以阻值看准确

具体的有吗  比如公式什么的

网友:
不错  打酱油的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2016-03-06):
三极管和场管标识一样只能万能表测才知道是什么看外观看不出来的

网友(2016-04-30):
三极管常用的是npn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