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12v保护,求思路,在线坐等。。谢谢大侠

楼主(2015-06-23):
12v短路,拔掉风扇转,上下管全拆,上管第一个短路,其他好,

更换后,12v对地,有很小万用表响一声,数字马上调到400多,电路还是保护

悲剧来了,把所有的,上管下管拆掉,电解电容拆掉  电源芯片拆掉,不装,上电还是保护,北桥背面电容阻值不为0 求大侠给思路

补充内容 (2015-6-24 09:03):
电源芯片拆了,一样短路,拆了八角ic 不保护了,型号是9618a 坑爹啊,找遍所有料板没有这个型号,求大侠给替代提示谢谢

网友:
把cpu拿下来在测

网友:
拿下了了,还是保护
大侠

网友:
试下烧机大法,可调12V接上看有什么发热不?

网友:
第一步是测12V MOS管GDS三级都通或者阻值的取下来,还要更换相连的小八角IC。
第二部还是短路的话,贴片电容多一点,电流表烧机大发,6V电流调低点,摸吧~!

网友:
我遇到过12v短路的,3a烧机无效,丢废品堆

网友:
电容有存电吧。。呵,再查查其它地方呀。

网友:
这种估计主板的板层也有问题,如果修好了  用不了多就会骚的,,经常遇到,把所有的电容   上下管   芯片都换了,客户用了三天又短路了,,已经返修2  3次了,都是 我测机一下午放电影没有问题,,拿回去用三天就过来   最后一次 我说不搞了,,,退钱给你,,,

网友:
驱动芯片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