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不认硬盘

楼主(2015-06-23):
苹果A1370原故障是桥烧了,1.8V对地短路,换了桥后正常开机,但是不认硬盘,开机后就是一个文件夹图标,可以进PE,但看不到磁盘:

1.把硬盘上到同样的机器上,是可以引导,并且进系统。排除了硬盘问题,把好的硬盘上上去,故障依旧。
2.确定是主板问题,认为是桥没有换好,把桥也换掉了,故障依旧,在次排除是桥的问题。
3.认为是掉件或者是断线,把桥拆掉后,量4根到桥的数据线没有断线,对着一样的主板观察,发现并没有掉件。
4.认为是耦合电容坏掉了,换电容故障依旧。
5.认为是供电不足,仔细测量硬盘接口的供电,供电3.3V正常确定不是供电的问题。10脚和11脚的两路TEMP温控信号3.3V正常
6.仔细清洗过硬盘接口,里面没有异物,用小钢刷刷过,排除了接口的问题,开始查掉的SATA电路(翻到图纸的第16页)

查了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1.05V正常,把桥拆掉,仔细的量每一根线,确定没有断线,既然供电有了,桥的SATA模块为什么还不去指认硬盘呢,这时想到了是不是时钟不正常,转查时钟(同样在16页)

这是桥的时钟模块,查PCH_CLK100M_SATA_N
PCH_CLK100M_SATA_P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没有电压,也没有波形,而且这个时钟从图上的箭头来看是进入的,查来源无果,看来还是在桥的内部。
7.认为有可能是桥的主时钟晶振坏掉了,从料板上拆下无果。到此维修陷入僵局。暂时放下,修了一台G450进水,HP4441S进水都是3V 5V芯片处进水,先什么都不动,拆出来打3V5V的阻值,发现都没有短路,窃喜,然后在弄了几台显卡,心里平衡了一下,还得啃这块烂苹果,我也不是牛顿,只能在论坛来求助下大家了,希望能集思广益,我的维修过程和维修思路,以及换过的东西都详细的写上了,希望名位师傅们不吝赐教!!!

苹果不认硬盘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

网友:
这一块也要查

网友A:
不认硬盘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买来的芯片很多是坏的

网友:
sata时钟正常吗

网友:
苹果的东西貌似难搞一点

网友B:
换完桥打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 有可能是桥不行呢

网友:
桥应该没有打好

网友C:
看你干了这么多活,就没看见刷bios

网友:
都做了两遍了,还没有做好?

网友D:
硬盘是MINI的还是普通SATA的,普通接口的话看下硬盘的数据连接线,这线容易拆断哦,

网友:
你这个图和我的图芯片组不一样,SATA模块我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硬盘   换个BIOS试试

换过了,只是没有碰到过BIOS不认硬盘的,就没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干了这么多活,就没看见刷bios

换过了,只是没有碰到过BIOS不认硬盘的,就没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是MINI的还是普通SATA的,普通接口的话看下硬盘的数据连接线,这线容易拆断哦,

固态硬盘,直插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桥打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 有可能是桥不行呢

打过阻值了,都是373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了,只是没有碰到过BIOS不认硬盘的,就没写出来

那就奇怪了。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以前修过 我那个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