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进水维修

楼主(2015-06-23):
接修一台二修K42JC 客户反映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开整 通电待机0.01  3V 5V 已出 进水部位也就在待机芯片和CPU 核心供电哪里 其他都还好 按时序查 没这个图纸借鉴的是K42JV的【附件会有】 查到PM_RSMRST#这个信号时 0V 明显不对啊查条件 发现问题了 BIOS 的波形不对啊 按图纸查了下发现了这个 R3065 电阻有一段发黑 断路 直接补上 通电 按开关键电流直接跳变2次 到1.7 感觉亮了接屏幕。纳尼 无显示查条件缺CPU 核心电压 也是进水的地方 查条件 看图 RT8152C 的第17脚电压不正常 P+GFX_TON_R  另一端接19V  量了下断线了 直接飞线OK 开机这下电压都有了 。亮机【这个机器我做过这个实验就是缺核心供电的时候我直接把独显供电的电压拉过来机器也可以开但是用久会死机。不知道大家有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1代I3CPU

网友:
这个还好有点图,还有线路图,不然进水不好修

网友:
有图就事半功倍 没图纸就头疼了

网友:
独显拉到CPU,没试过

网友:
没试过 怕烧cpu

网友:
进水的地方一定要查清楚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有图有资料最好不要这样折腾。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弄,有些元件坏了,点位图不到标示。

网友:
像电阻坏了,点位图上没标,不好找,线断有点位图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