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不认U盘能人USB鼠标键盘

楼主(2015-06-23):
如题,USB键盘鼠标都能正常使用,但是插U盘进去就提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USB供电标准的5V。

所有的接口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用优盘启动好用吗  如果好用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不好用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联想G41主板很多都是南桥坏,设计有问题很烫。

网友:
有遇到过开机一段时间不用显示USB设备电流超过范围

网友:
检查USB 的数据线2集体正常不? 供电正常不? 到桥的线路正常不

网友A:
如果桥坏就没维修价值了,用USB扩展卡吧

网友:
首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有没有什么惊叹号什么的。
然后记得联想的主板如果是用在普通机箱上的话,其前置USB插针的1、2两针是需要用跳线帽短接的,否则不会识别。

网友:
程序内部需要调节一下

网友:
USB的阻值对地多少打下看看,

网友:
在BIOS里找到U盘吗,,。能的话就是系统了。不能看下U口供电,

网友:
有的电脑也挑U盘,你换个U盘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B:
不是驱动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电脑,USB的键盘鼠标都可以用  插U盘就提示无法正常识别,,最后查完了 确定桥问题,可惜客户不换桥,不知道换桥能不能好,,没有试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坏就没维修价值了,用USB扩展卡吧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
会不会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电脑,USB的键盘鼠标都可以用  插U盘就提示无法正常识别,,最 ...

嗯,那我就来试一下,我看换个GB行不行。有结果通知你。

网友:
南桥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量下两根数据线的阻值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G41主板是GB南桥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那我就来试一下,我看换个GB行不行。有结果通知你。

嗯,换一个试一试,有结果一定要通知我哦。。。呵呵。。。

网友:
换南桥吧,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换一个试一试,有结果一定要通知我哦。。。呵呵。。。

忘记通知你了,最后我换GB确定搞好了。就是GB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块V星G41主板的故障和你的正好相反,我的是USB可以使用,USB键盘鼠标却不能用,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块V星G41主板的故障和你的正好相反,我的是USB可以使用,USB键盘鼠标却不能用,现在还不知 ...

我的是换了GB南桥好了啵,你要不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块V星G41主板的故障和你的正好相反,我的是USB可以使用,USB键盘鼠标却不能用,现在还不知 ...

哈哈,你正好和他相反, 换GB桥 看看

网友:
先换一个U盘在试一下,鼠标键盘能使,说明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U盘是好的,先进CMOS设置USB接口全开,不行重做下系统,最后考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通知你了,最后我换GB确定搞好了。就是GB的问题。

谢谢兄弟,以后这种问题可以大胆的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