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800

楼主(2015-06-23):
该机器开机电流0.5,停顿一会就掉了,求,ec,pch,BIOS

网友:
淘宝有吗   不行再看看别的论坛

网友:
这种机器BIOS淘宝应该能找到 去试试吧

网友:
p800的机器没遇过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先查查外设。

网友:
论坛没有就去淘宝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