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340MC 屏显示不正常 满屏网格条纹 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5-06-23):
DELL   S2340MC 屏显示不正常  满屏网格条纹 这是屏坏了吗?   有修的可能没有?

网友A:
这个现象不一定是屏的问题,你最好点下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不一定是屏的问题,你最好点下屏看看。

可是手上没有通用板去点屏啊       怎么搞啊

网友B:
你试调下分辨率试下,往最低调。有的分辨率调高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调下分辨率试下,往最低调。有的分辨率调高了就会这样的........

已经调了  这个还真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屏左边比较严重一些  看的比较清楚   右边的不是特别明显

网友:
你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C:
屏线擦一擦,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D:
奇美和三星屏容易出此故障,是屏坏

网友:
拍的看不来啊

网友:
感觉是屏坏的样子,还是想办法买板点屏试吧。

网友:
屏坏了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擦一擦,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重新刷下程序

都搞过了    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美和三星屏容易出此故障,是屏坏

可是这个是LG 的屏啊

网友:
用屏线和通用驱动板点屏吧,没有就买点吧,这些都是平常维修必须的

网友E:
感觉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F:
外接是好的吗?如果外接没问题估计就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是好的吗?如果外接没问题估计就是屏了

兄弟  这个是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程序写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屏线    程序    驱动板

网友:
问下你,你那个DELL S2340MC 满屏网格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问题?我接到一台也这样

网友(2015-07-30):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是屏的问题,我自己的一台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驱动板及屏线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屏线按了吗?金手指擦了吗

网友:
不行再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貌似分辨率不对吧····又或者屏线接触不良。可以点一下屏看一下问题出在那一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