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LG WP1942SP烧了3块电源板,求帮助

楼主(2015-06-23):
大家好: 小弟求助
           最近修到一台LG W1942 SP ,起先故障,显示器闪烁,有图像暗亮那种闪,图像都有显示。我先用2灯高压板点了灯管都有亮,
万能大法买了一块电源板,自己测试三天,拿去给客户,用了2天返修说无显示,果断去了电源板保护有显示了,我就认为电源板坏了,又去买过,这回一生气连驱动板一套也买了,悲剧我自己用了半天好的,拿去给客户,他妹的,我电一接上去看到个LG,直接没电了,又烧了。  现在手上的三块电源板都要去保护才有显示,现在第4块也烧了。 ,我和客户说他家电有问题,郁闷就郁闷在我给客户的替代显示器一直正常,他就说是我没修好

网友A:
会不会是显示器的线也不行。我以前有碰到过显示器的线不好烧电源板的。还有。客户可能插线板不行。听你这么一说回去把插排换了吧。那机器现在还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示器的线也不行。我以前有碰到过显示器的线不好烧电源板的。还有。客户可能插线板不行。听你这么 ...

不会吧,我觉得有可能唉,我老郁闷了

网友:
楼主 是去掉那个保护

网友:
去了保护就有显示,是不是过流或过压了吧。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啊楼主

网友:
不去保护只有图像没有背光是吗?如果是就是灯管有问题啦!

网友:
灯管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啊楼主

不会是灯管的,我点过的

网友:
总是去保护是不对的

网友:
      你买的一体化电源板是几灯的。

网友:
你用双灯高压条能点亮灯管就排除是灯管部分,也太不严谨了,即使用单灯高压条一根一根测灯管,4根电流一样都不敢保证说灯管部分百分百是好的。楼主4块板子多少钱,收客户费用多少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查灯管吧,有些灯管单独点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拆开才知道

网友:
去保护是有风险的

网友:
实在不行交下家吧

网友:
还是买原来 的电源吧,代用不稳定

网友:
从头到尾,没看到有测电压。有测灯管的。

网友:
我用的是原装的,问题我去保护是测试,没给客户用,客户第一次翻修,哟去保护测试才有用,我可是测试3天的,最后一次换了电源驱动板,在家测试2小时,拿去给客户一插电出现lg就没电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有问题导致烧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