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5-06-23):
联想u410保护隔离不过,第一次插适配器能过保护隔离,但是触发下马上掉电,很少情况出现不掉电。掉点后公共端电压只有3v左右,论坛都说是充电芯片问题,换了两个还是原故障。触发掉电后。充电芯片BQ25A的20脚有20v,6脚又2.7v。16脚有6v,4脚只有1-2v之间。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高手提示下
提供图纸 QUANTA DA0LZ8MB8E0 LZ8 LENOVO IDEAPAD

网友:
巧了。我看到410的时候我的激动。我手上的是S410虽然帮不了你。不过蛮有缘的。下楼有请高手登场

网友:
第五脚电压多少

网友:
遇到一台 Y500原故障是开机不显示掉电 有时显示 白屏掉电,发现后级3V不稳定 控制信号不稳定 修好后,不充电 ,用电源和电池一起开机 显示一下 就掉电,也是自动切换到电池了,电池已经没电了,掉电之后电源的19V马上又出来了,换了充电芯片 也不行  也是没思路了

网友A:
你的第六脚电压很明显都不对了,你还不测那两个电阻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4脚不出24V,查后级有短路,过流保护。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就是第一个管子的G级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变,如果去掉管子就不会跳了,换个相同的还是跳变,也换过充放电芯片,最好还是没有解决,最后只能是ds短接了,先占个坐,修好了,请楼主公布下答案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看看,,,

网友:
触发掉电,且无公共点,,初步判断是有短路,保护,,,,查主板是否有短路的,或者查充电芯片,,,不过隔离的时候,查条件,,看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六脚电压很明显都不对了,你还不测那两个电阻

我看到论坛里些这个芯片的条件。6脚是2.5-3v之间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论坛里些这个芯片的条件。6脚是2.5-3v之间对的呀

ACDET pin is between 2.4V and 3.15V

网友:
应该不是充电芯片的事,我前两天修到过类式的问题,后来客户在等又是远地方的,我就把隔离去了

网友:
触发掉电,而且隔离保护不过了,,那就是保护了,,,

网友(2015-08-12):
这机子好多都有这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就是第一个管子的G级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变,如果去掉管子就不会跳了,换个相同的还是跳 ...

我的也这毛病  哪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