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路由器一个

楼主(2015-06-23):
现在的问题是:  插上适配器   路由器的指示灯会亮   但是手机搜索不到这个路由器的WIFI信号
然后过几秒钟  所有的灯会全灭  然后重新亮起来
然后过几秒 又灭了 又亮了 重复这个操作   我想问下大家 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这应该是板上有芯片故障了  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
先刷bios  再焊芯片

网友:
这也可以 确定你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
电源换一个先啊,,,,,再不行,扔了,重新买一个,这玩意太便宜了

网友:
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reng扔了,这东西没有搞头

网友:
它是不是跟主板一样玩掉电呀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闲的无聊去刷固件或换FLASH

网友:
路由其实可以刷固件的,不过看型号价值咯

网友:
复位键,不行就放弃吧,价值不高啊

网友:
现在路由器那么便宜。你休不换算呀

网友:
用网线,电脑能进入路由器吗?

网友:
这个一般我没有修过啊,,,坏了直接就重新换了呗

网友:
可以刷固件吧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燈都會閃一下,我碰到過,TP的,是那個恢復出廠設置有問題,就像有人壓住了一樣

网友:
电源适配器肯定不是原配,要么就坏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没有修的必要,是拿来练手吗?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的话拆开研究下 啊

网友:
换电源、恢复出厂设置、刷BIOS、换芯片

网友:
我都有几个路由器了.就是WIFI有时不能用.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燈都會閃一下,我碰到過,TP的,是那個恢復出廠設置有問題,就像有人壓住了一樣

所有灯全亮  灯一会就会全灭 然后又亮了  又灭了     应该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
路由器搞的人不多吧

网友:
电源坏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一新路由器,没用3天,复位键不管用了,我以为是案件的问题,就自己拆了,拆开以后谁知道不是案件问题,弄的我也没法返修了。就自己研究了一下。换了晶振,重刷了BIOS ,3.3V 1.8V 1.5V 1.2V都正常,就是进不去192.168.1.1.
这个BIOS芯片在板上,电脑正常链接路由器,路由器灯一亮一灭之后,迅速打开网页,正常,然后灯再亮的时候,网页就打不开了, 如果把这个BIOS芯片摘了,一直上网都正常,就是无WIFI ,进不去192.168.1.1.但是这个BIOS芯片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已经检测过了。仅供参考。

网友:
据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供电不稳,二是反复复位,查电源跟复位按钮。

网友:
看看那个复小按键是不是短路了,话说回这样的贴子,是不是都是为了那2分?

网友:
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