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无背光,换高压条无效,灯管单独测试正常

楼主(2015-06-23):
一CQ40笔记本背光闪一下灭,图像显示正常,测高压条上下有19V,19V旁边的两根线都为3.3V,灯管外接高压条也亮,怀疑高压条问题,但换后无效,依旧不亮,用高压条外接灯管只一头亮(换新高压条也一样,但外接的灯管比原来长,原来为14寸的,外接的为19寸的),请教是哪方面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24 17:04):
此机已修好,灯管端部焊接氧化,谢谢各位

网友:
灯管坏了 老化了 两头都烧了吧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这样的老问题了,肯定是三星的屏

网友:
用另外高压点灯管试试,这机屏线也容易坏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更换的时候,没做好绝缘,,,你用一根灯管,接外面不装里面,试试,,

网友:
果断找个破屏去试试  应该就是灯管问题 看来LZ不常修笔记本啊

网友:
明显的灯管坏了,老化了。

网友:
不用想换灯管

网友:
三星屏考虑灯管

网友:
灯管有问题把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灯管内部那叫荧光粉的好像不好了

网友:
显卡 也有可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管内部那叫疝气的好像不好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灯管里面的好像是荧光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灯管里面的好像是荧光粉吧

哈哈,晕了,立马改正

网友:
CQ40这种问题多是灯管,少数是屏线,修太多了不一样的灯管肯定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高压的功率不足

网友:
还是怀疑灯管 有没有废屏141LCD的试下就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