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5-06-23):
大家好:
最近修到一个华硕m3A78板子,第一次维修提示CPU风扇错误,偶尔出现自动关机,后来发现原来
安装的人把CPU风扇没有插在CPU风扇位置,故障解决了。
接下来2天后东家找到我和我说又出现自动关机
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郁闷

习惯到论坛一搜看到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191&page=1#pid5105598
根据提示,前置后置USB测都有5V,以为可以搞定了,我本来还想去找贴子一样的地方,大失所望,我故障点在不在这里,根据贴子提示去找usboc

其中有组USBOC67# 822上一测只有1V多点

直接到废板上拆了一个822一换搞定了,HOHO,果然前人种树,后人C凉

美滋滋准备测机,结果又碰到拦路虎了,开机都提示a new CPU is insert in you compute F1,F2

F1进入BIOS  在BooT把Wait For FI IF Error 的Enabled 改为Disabled  保存搞定

网友:
USB过流保护   华硕的经典822和472电阻分压USBOC信号检测出问题。。。。

网友:
Wait For FI IF Error 的Enabled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822 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了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爱坏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