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5-06-23):
显示分辨率的问题:
过程:昨天晚上用电脑的时候,只是在整理硬盘里的文件,到某个时候,显示屏一黑一亮的,反复几次,间隔时间很短,2秒左右,以为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NVIDIA官网上找到驱动,安装好后,问题来了。
现象:在分辨率里没有推荐分辨率,随便调哪个都不太清晰,分辨率里就没有原来的1440X900。
       (19寸宽屏,原来正常的时候分辨率为1440X900)
  以为是驱动兼容问题(官网最新版353.30),驱动之家下载一个安好,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重新做系统,可结果还是一样。
注:重新做过系统,win7、win8都不行,驱动之家,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的驱动都试过,驱动版本换过,显卡换其他电脑上安好驱动就有推荐分辨率,很清楚。
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这是在其他电脑上的分辨率

网友B:
这难道跟显示器也会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其他电脑上的分辨率

换其它显卡上去应该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其它显卡上去应该可吧

换其他显卡也是一样的,没有推荐分辨率。

网友D:
建议你拿你的显示器到别的机器上试下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跟显示器也会有关系?

是跟显示器有关系,另外找个显示器来试,正常了,再接回原来的显示器,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拿你的显示器到别的机器上试下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把显示器接到另外的主机上,正常显示,另外拿一台显示器接到开始不正常的主机上,也是正常的,再把原来的显示器换回来,居然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弄了几个小时,居然换下显示器就正常,郁闷啊

网友:
这就是一个迷,期待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了几个小时,居然换下显示器就正常,郁闷啊

这就是维修人员的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跟显示器有关系,另外找个显示器来试,正常了,再接回原来的显示器,也正常了

这是什么逻辑?就这有好了?

网友:
设置问题吧,以win7为例,右击桌面-屏幕分辨率-高级设置-在适配器选项卡中单击“列出所有模式”,选择正确的分辨率即可。

网友:
这个不必纠结    有时候点 检测 就好了 有时候重启就好了 有时候 重启好几次就好了  他是检测你显示器  然后选择分辨率

网友:
最后换显示器?O MY GOD!LZ你好辛苦啊

网友:
维修有时候是有些说不清楚的

网友:
估计VGA线的问题

网友:
可以设自定义分辨率吧。

网友:
遇到过找不到分辨率的,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