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T-C45全板没供电,小修

楼主(2015-06-23):
主角:MS-7388故障现象:没有内存供电,导致全板没供电
进入主题,习惯性的装假负载,插诊断卡,然后上电,复位灯常亮没复位,既然没复位,咱就先来看看供电正常不正常先,按照AMD的供电时序,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总线供电,咱就先测量内存供电0V ,既然是0V,就先修内存供电,打开电路图,找到UP6103,1脚 11V,5脚 ,7脚 ,开启不正常,应该高电平,实测电平,我们来看一下电路图 ,7脚由Q50控制,实测Q50的G级0V ,这里正常,继续往前级找这个1_8VREF电压是从U64而来,这里我说明一下这个U64,在V星板子上很常见,是一个时序控制芯片,在待机的时候1脚得到5VSB,7脚就发出1_8VREF,基准电压,而且这个1_8VREF基准电压不受控,就是说只要1脚得到供电,7脚就发出的。还有一点,这个UP6261分两个版本,1.5V和1.8V,众所周知,1.5V DDR3,1.8V DDR2,就是这个UP6261分3代和2代版本,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好,我是活雷锋,好了,回到主题, 实测如下,1脚 5V ,3脚和4脚3.3V ,7脚0.3V ,明显不正常,测对地阻值500多,果断换芯片!换完之后如下 ,再测量内存供电 ,最后就这样了 ,好了,就写到这里,大家觉的还可以的,就加分吧,你们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

 会员1446612300鑫豆2023-11-8 11:25

网友A:
又是一个精华帖,不错  要顶起

网友:
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精华帖,不错  要顶起

谢谢了,有你的支持太好了

网友:
1_8VREF基准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就会产生,这里7脚对地阻值正常为几百多欧姆左右。

网友:
支持你大力发好贴,继续发好贴

网友B:
UP6261是坏很多的,碰到过,他还提供一组1.2V的电压作为总线供电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261是坏很多的,碰到过,他还提供一组1.2V的电压作为总线供电基准。

看在我发帖和拍照还有编辑这么长时间的份上,加个分呗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C:
好久没看帖子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帖子了,支持

觉的不错,就加分吧,同门师兄弟

网友D:
请教6261的8脚EN不是必要条件么?

网友E:
写的很好,对小小白有用。就是最没有把图纸上传。上传后就更好了

网友:
赞赞赞

ptmanager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6261的8脚EN不是必要条件么?

给我加分,我告诉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写的很好,对小小白有用。就是最没有把图纸上传。上传后就更好了

给我加分,我上传图纸

网友:
光赞不加分,不够意思

网友:
楼主发的贴我很多都看过,很容易让人理解,支持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给我加分,我告诉你

快解释下8P EN  分大大的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一贴。

网友:
V星以前打的主板都是那样,G31以后就没有了AMD的比较多,,,这个芯片在维修AM2上几乎都是。。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解释下8P EN  分大大的加

这个EN是 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根据AMD的时序,现有CPU供电后,才有桥供电和总线供电,这个EN是用来开启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的

网友F:
光赞不加分啊,你的支持是我发帖子的动力

网友:
精华,发帖辛苦了,加分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光赞不加分啊,你的支持是我发帖子的动力

板子都没有所有供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也能发出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没有所有供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也能发出EN

你怎么还是迷啊。给你说说的清清楚楚,AMD的供电时序不是给你说了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我加分,我上传图纸

好,这就加传吧

网友:
膜拜勇勇~~继续发帖!

网友:
微型这种经常坏   采购问题 哦

网友:
精华帖呀,图文并茂,加分!

网友:
这修的不错   很有看头   赞一个

网友:
讲解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给你加分。以后多发帖哈

网友:
迅维出来的人就是不错

网友G:
维修主板的高手啊,V星图纸共享下,精华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主板的高手啊,V星图纸共享下,精华顶

分都不舍得加,同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内部的一个1.8V的参考电压 只要得到供电就会有的

网友:
AMD的时序、UP6261的功用与类别楼主讲的头头是道!真是个活雷锋啊。

网友H:
UP6261 还有另一组供电电压?

网友:
占楼观摩

网友:
不错不错 值得鼓励

网友:
UP6261是坏很多的。我也遇见过

网友I:
同样的芯片为毛出来两种REF电压,难道不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UP6261 还有另一组供电电压?

没有,供电组电压都是5VSB提供,只是不同版本UP6261本身7脚输出基准电压大小不同而已,以满足2和3代内存供电管理IC开启本身工作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芯片为毛出来两种REF电压,难道不可以代换?

应该不可以代换,这里UP6261分3代和2代版本7脚内部输出基准电压大小,是根据内存主供电输出值来设置的。

网友:
好东西就要顶上去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啊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的图纸有么

网友:
支持楼主发,很给力

网友:
版主的文章都有内涵,受益匪浅

网友:
好理解 文笔好啊

网友:
V星图纸多就是好跑点

网友:
   V星的板子  没内存供电的。    很多都是没开启,  开启受控那小8脚的芯片。很爱坏。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讲的蛮仔细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我还是要多学习啊

网友:
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么

网友:
很经典,好维修思路!

网友:
过程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主板无主供电,先从内存供电修起,无开启,一步一步的修,思路清晰

网友:
Q50 本身G级为OV低电平状态在这里应该为正常状态,其1.8VREF基准参考电压经过R445和R447串联分压得到的值应该在1.5V左右,其这个值就是UP6103芯片本身7脚的正常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楼主好详细的讲解啊学到了

网友:
成功人士啊

网友J:
6212坏还是少见一般是9202的多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6212坏还是少见一般是9202的多

你这是灌水么,回复的信息,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
学习学习,每天都要进步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很容易懂

网友:
不错,有图纸,还是好搞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这个主板是不是没办法修呀?现在的我就是没有图纸,感觉维修无从下手!请我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K:
不得不说楼主技术很好,但最终我没看明白是U64好的吗

网友:
很给力,,思路很清晰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得不说楼主技术很好,但最终我没看明白是U64好的吗

U64在这里应该是损坏的,其7脚对地阻值500多明显应该是比正常值偏大,其这里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对地压降也会增加。

网友:
是的,你没有看清楚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U64在这里应该是损坏的,其7脚对地阻值500多明显应该是比正常值偏大,其这里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对地压 ...

徐良,你别误导人家啊,对地阻值500多是正常的,只是没有输出而已!!!

网友:
还有电路图?真好!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u64内部自带基准分压程序损坏引起7脚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2015-08-02):
小八脚坏的多

网友:
严谨的推理能力。换桥就解决了

网友:
必須加分 啊,謝謝分享。

网友:
很好的东西  强烈建议加分  怎么加我还不会

网友:
很容易理解的贴子,

网友:
修内存总线供电

网友:
经验又学了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一赞

网友:
这个芯片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
简明扼要,分析到位,支持楼主

网友:
帖子不错,这么多人都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刚接触台式机主板维修。

网友:
MD的时序、UP6261的功用与类别楼主讲的头头是道!真是个活雷锋啊。学习了,赞

网友:
AMD的时序、UP6261的功用与类别楼主讲的头头是道!真是个活雷锋啊。学习了,赞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一赞 ,

网友:
写的很好,对小小白有用。就是没有图纸,有图纸就完美了。

网友M:
up6261 时序控制芯片讲的好 跟楼主学知识了
三冠维修
师兄,你就不好寒蝉我了,我是菜鸟怎能跟你比
详情

网友:
楼主修板子技术过硬啊

网友:
1_8VREF基准电压不受控 第一次知道,学习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看见了,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N:
UP6103坏了怎么检测,
neco
查其本身工作条件就行。
详情

网友:
V星好坏这些小芯片

网友:
又复习了时序,学了经验

网友L:
引用 网友N:
UP6103坏了怎么检测,
查其本身工作条件就行。
三冠维修
PWM八角芯片,基本上较为都一样的,没输出直接查1 5 7脚,没问题先换芯片再说,
详情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有图纸好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up6261 时序控制芯片讲的好 跟楼主学知识了

师兄,你就不好寒蝉我了,我是菜鸟怎能跟你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查其本身工作条件就行。

PWM八角芯片,基本上较为都一样的,没输出直接查1   5   7脚,没问题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M八角芯片,基本上较为都一样的,没输出直接查1   5   7脚,没问题先换芯片再说,

嗯,这个芯片基本工作条件就是供电,开启,BOOT。

网友:
恩路清晰

网友O:
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芯片 除了V星 其他班子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芯片 除了V星 其他班子上有吗

这个芯片在V星主板上比较常见,其它板子一般没有。

网友P:
请问楼主,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Y4fDg3MDI0Mw%3D%3D为何这个8脚不测,就知道是芯片坏了,而不认为是EN 没有开启不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kxMzI4fDIyYmVjMjlmfDE0NDAxNTIyNjd8O ...

测量UP6261芯片8脚 实在桥和总线供电管理IC开启信号电压异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样内存供电在这里异常没有产生的话,这里UP6261本身8脚同时也测不到工作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写的干脆易懂

网友:
不错哦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UP6261 内存供电芯片爱坏 通病来的 见的多了

网友:
台机的板都不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又积累了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