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 无5v 待机

楼主(2015-06-23):
按照这个 图纸 测试 辅助开关管 初级 元件
测试启动电阻 三个阻值正常
稳压二极管 光耦

没有头绪 感觉 这种电源 很复杂 很难搞

网友:
辅助电源IC的各脚电压要查一下

网友:
带及电路不复杂,耐心家细心就能搞定..........

网友:
这还难搞什么呀?换个芯片不就行了!只要其它外围元件没有明显损坏特征就可上电试了。

网友:
后级电路重点

网友:
现在有时很无赖买一个电源板比维修还划算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再查TNY267P芯片的供电线路,通常是看供电三极管有没有问题,最后测量芯片的各脚电压(要十分小心)。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楼主此电源不错,值得一修,5VSB电路简单好修............

网友:
这电源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先测大电容2脚有无电压哦?如果没有就查整流桥。

网友:
楼主电源修的如何,有进展吗?

网友:
辅助部分 测了 电阻 二极管  没发现问题
上灯泡 一闪就灭 断电 表笔误触大电容 C2的 正负极 啪的一声 响
电容脚的焊盘 都黑了一块 怪吓人的 表笔头 都烧掉一点

网友:
查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各脚电压,如果有但是不稳定,有跳变。就关注稳压管ZD503,还有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