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01015GL00-388-G 开机掉电 给点维修思路吧

楼主(2015-06-23):
01015GL00-388-G 开机掉电 给点维修思路吧
掉电

网友:
光你这一说,怎么指点你啊,那信息也没有医生看病也要看到症状啊

网友:
掉电后还能再次开机触发吗?这种情况不是缺供电就是短路保护 了。

网友:
你这样求助,再怎么大神也救不了你

网友:
具体点老大

网友:
具体店,我现在也有一块在修

网友:
过流,过热,电压没出来,都有可能造成掉电

网友:
是否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掉电就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