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分享,老手请忽略,联想开天M4450通病

楼主(2015-06-23):
联想开天M4450大客户专用机,945GZ主板,PD925的U,在许多单位保有量还很大,谈不上维修,瞎猫撞得。
通病一,用过3年后,不能正常开机,必须拔掉网线,放一夜,才能开机,联想客服美女给的解决方案是,拔掉电源插头,按开关键6次,每次间隔3秒,方法有效,就是麻烦,根据在坛子里这多年的经验,果断才开电源,发现一个小号电容鼓包,换掉,故障排除,因为该机为小机箱,长条电源散热不好所致,单位几台机子都是这个毛病。
通病二,几台该机型近来先后出现,可开机,但不能进系统,显示应为错误信息,BIOS能看到硬盘,拆开发现,CPU旁,内存旁,开机针脚附近共3各6.3V1000的电解电容破裂,换后正常。

网友:
主板电容鼓包,一般维修人员都能搞定,,,电源里面的电容,你也能想到,,不错

网友:
主板电容鼓包,看得见的,这个一眼就知道的,是吧。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大家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老机器主板电容爆的很多,新主板很少看到电容爆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鼓包,这算通病?

网友:
时间就一点的机器都爆电容 特别是质量好  芯片不坏,长时间工作  就爆电容。。。

网友:
看见一个换一个

网友A:
我能说 楼主是在灌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 楼主是在灌水么

对专业维修人员不值一提,对刚来的机关维护人员也许有用,我们单位就有60多台类似想象,可惜在我搞定之前,信息部都扔在库里当破烂啦。国企啊

网友:
电容鼓包,这算通病?

网友:
鼓包当然不算,但拔掉网线才开机,以及开机提示报错,不进系统这个现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