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台机主板北桥发烫现象求助

楼主(2015-06-23):
最近碰到几块主板都是AMD的,牌子不一,现象都是开机正常,使用一到几个小时就自动关机或重启,发现重启时北桥发烫的很,如果开空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证明是温度过高的问题,那到底是北桥的问题还是电压不稳定呢,好纠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都来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给北桥改个带风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北桥改个带风扇的

能治本吗?

网友:
那点温度还是受得了的

网友B:
AMD的机器北桥发烫很正常的!夏天到了散热不良就会出毛病了。

网友:
肯定不能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机器北桥发烫很正常的!夏天到了散热不良就会出毛病了。

只能换桥吗

网友:
换了也烫,胎里带的。增加散热条件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很多,用个小风扇用长螺丝  拧在散热片上面。。客户很少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很多,用个小风扇用长螺丝  拧在散热片上面。。客户很少返修。。。

也许就只有这样了,刚上了BGA,效果一样

网友:
要不然只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就只有这样了,刚上了BGA,效果一样

加焊没有用,我试过很多次  换桥也没有用,,在下面涂硅胶也没有用,我都试过,只有加风扇散热

网友:
增加散热条件,不想加风扇就增大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