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进系统1分钟内黑屏,CPU供电异常,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23):
接修一台三星RV415笔记本。开机后会在一分钟内黑屏,但不掉电。黑屏时电流从1.2A降到0.6A左右。
拆机后拿出裸板,装上硬盘再开机,然后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的电压,发现CPU_CORE(CPU核心供电)电感的电压0.5V~1.3V跳动。
示波器测得电感前后级波形如下

此机没NEC大电容,但我还是加了两个330的电容。换过自举升压电阻、电容和这组的MOS管,但故障依旧。测了开启和供电都正常。芯片手上没有还没换。
这芯片是ISL6265A管理两组电感供电:CPU_CORE和VDDCR_NB,VDDCR_NB这组是正常的。
会是CPU的问题吗?这CPU是BGA封装的,焊死在主板上,已加焊过。
现在没什么头绪了,就等换芯片试一下了。
你们有修过相似的故障吗?给点意见吧!
图纸点位BIOS点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ra=page=1&typeid=95

补充内容 (2015-6-26 00:15):
换硬盘好了,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A:
CPU电压不稳,先加焊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不稳,先加焊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已经加焊过没起作用,就等换芯片试下了,不过我感觉芯片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B:
CPU供电开机的时候电压有波动,但是还平稳。从你的波形看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希望修复以后给出答案

网友C:
外接试试   。。。。。。。。。不是屏?

网友:
反馈查了吗?

网友:
南桥下面的电容呢 把它扣调 在不行 鲁个BIOS看看

网友D:
反馈要查些什么?查查反馈电阻阻值有没变大吗?

网友:
U的问题可能性大,先排除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馈要查些什么?查查反馈电阻阻值有没变大吗?

是呀,反馈分压电阻阻值有无变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试试   。。。。。。。。。不是屏?

外接试过了,一样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开机的时候电压有波动,但是还平稳。从你的波形看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希望修复以后给出答案

不平稳,屏黑的时候,CPU核心电压0.6V~1.3V不规则跳动。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cpu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现在有进展了,但不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刚好下班了,明天再跟进。如果是它的问题,将会大出你我所料。

网友E:
三星的板载CPU温度比较偏高,会不会是散热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板载CPU温度比较偏高,会不会是散热造成的?

这个最先考虑的,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么快的连续跳动,明显不正常。你把供电芯片,和管子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看来得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应该就是6265A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