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无声音 已“好” 求解

楼主(2015-06-23):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iphone5国行手机 故障是听筒无声音其他一切正常。(之前进过水,在其他维修店清理过再拿来的)
  拆机后一看,听筒和排线(前置摄像头排线)都有腐蚀的痕迹!直接换了听筒和排线,换完还是一样。排除了这两个没问题。那直接锁定在主板上了!仔细观察后发现FL51和DZ17都没了,电感太小不好焊接。怕把座子焊处问题来!(第一次焊iphone主板,所以有点担心)所以直接飞了一根线直连。但是DZ17不清楚是什么,所以换了个8K的电阻上去!
  装机之后,听筒有声音了,但是稍微有点兹兹的杂音,请问高手们解惑。DZ17是二极管吗?还是什么,亦或是FL51不能直连一定要用电感吗?  求解!勿喷!!!!!

网友:
好像是稳压管

网友A:
DZ是二极管,好像是稳压的,,你测一下有没有接地的就知道了,如果用到这个电路上面,可能就是起到滤杂波的作用,,声音有杂音,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这是保险不影响  DZ17 找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Z是二极管,好像是稳压的,,你测一下有没有接地的就知道了,如果用到这个电路上面,可能就是起到滤杂波的 ...

没料板  就换上去的还是自己报废的4s尸体上拆的  跟她说了下次能找到帮她换  她自己也说要是能提供料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这是保险不影响  DZ17 找个试试

等料板到了  再帮她换掉

网友:
电感可以DZ好像是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料板  就换上去的还是自己报废的4s尸体上拆的  跟她说了下次能找到帮她换  她自己也说要是能提供料板也 ...

嗯,,客户现在能接受就行,下次等到下次再说其他 的

网友D:
DZ17的标号应是二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Z17的标号应是二极管的。

符号咋和笔记本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符号咋和笔记本不一样

这就是不统一的弊病,你我都无奈啊。

网友:
dz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不统一的弊病,你我都无奈啊。

   我自己也觉得是二极管 但一看符号就没底了  还有其他的不同之处吗?

网友E:
苹果里面的稳压二极管叫DZ ,   其它手机叫ZD.此处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装,作用是防止驱动听筒震动发声的脉冲峰值过高使听筒变沙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苹果里面的稳压二极管叫DZ ,   其它手机叫ZD.此处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装,作用是防止驱动听筒震动发 ...

也就是说   有兹兹声是我装了那个电阻   要是不装反而没事 是吗?

网友F:
lz  第一次修?? 。。要不是进水 妳怕不敢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z  第一次修?? 。。要不是进水 妳怕不敢搞吧。。

  这倒不是   手机是可以开机的   主要是找到问题所在  自然就敢动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倒不是   手机是可以开机的   主要是找到问题所在  自然就敢动手

专门修手机的??  有没二手苹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专门修手机的??  有没二手苹果啊!

  电脑手机都做   你想要什么型号的iphon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脑手机都做   你想要什么型号的iphone?

二手的 5 c 5s   什么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 5 c 5s   什么价啊!

5s 2100指纹解锁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有兹兹声是我装了那个电阻   要是不装反而没事 是吗?

谢谢  刚才她拿过来了 我她它去掉了  但还是一样的  再次从4s板子上找了个DZ 装上  声音是正常了  但是又有嘟嘟嘟的声音 再然后把DZ去掉  不装  终于正常了  这样一来一个小时  可怜的锅里的面啊   全干了  又得重新弄吃的    不过你说的是对的   谢谢了

网友:
  已经完美解决   over

网友G:
个人感觉,苹果主板笔记精密。滤波电感还是焊上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苹果主板笔记精密。滤波电感还是焊上的好

  一坨锡甩上去直接搞定

网友H:
能修手机主板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修手机主板的都是高手啊

   那是什么高手  瞎猫碰上死耗子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那是什么高手  瞎猫碰上死耗子咯

谦虚了,有好贴赶快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谦虚了,有好贴赶快分享

  没什么修主板的   有的话自然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修主板的   有的话自然奉上

各种维修经验也可以,现在手机板块技术贴少,灌水的多,最近严惩灌水者,小心中招

网友:
DZ17正极接地 则是稳压二极管     可以去掉 问题 不大
如果是整流二极管   如果飞线  或用电阻 则会串流  有杂音
FL 51可以直接问题 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