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不触发维修 意想不到

楼主(2015-06-23):
故障:插上电源,待机0.018 待机线性3V 5V都有 3V_S5 5V_S5都有,就是不触发,大家都知道这个通病BIOS坏了(这里对了一半), 同行拿来 自己已经刷了BIOS。我看了看 发现S5电压怎么在待机时候就出来了呢?时序肯定是不对的,这才导致了不触发,测试发现S_ON只有2.2V 真奇怪 想不通怎么就 这样呢,难道S5_ON又微短,少S5_ON电流正常,把S5_ON后级前部拆了 ,S5_ON正常3.3V  然后把后级全部换了,还是一样。(论坛上一有2个一样故障的,是S5—ON后级 有问题的)。但是我这个全部换了 也是一样。如此一度觉得是EC问题。但是手上又没有这个EC,一度没有思绪了。 最后仔细观察发现南桥背面有一个电阻又点发霉,10K的 洗干净 量了正常,但是还是换了一个,还是不触发。 最后思绪还是回到BIOS上面,重新刷了EC BIOS,居然可以开机了,原来S5_ON先出来 ,是BIOS不对,但是还没好,放了一下午 ,又不触发了。我想可能是我刷BIOS,把BIOS附近加热了 就好了,于是加热BIOS 那块就可以触发了。这时候测试待机时候的信号状态,发现EC BIOS供电怎么没有啊 ,一看图纸原来是3V_S5转换过来的,然后我就想难道这款机器不需要EC bios就可以触发?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把BIOS拆了,这时候不触发了,S5_ON就在待时出来了。

最后可以确定这款机器的时序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待机线性3V 5V给EC 供电,EC发出 S5_ON是待机芯片发出S5电压,给南桥和BIOS供电,这时EC读取BIOS资料正常就关闭S5_ON然后才可以触发。

这时候我把故障机锁定在EC BIOS上了,量了BIOS各个脚位和电阻都没有问题,这时候我真没办法了。想了好久,自后想不过 ,换个BIOS芯片,刷上程序,连续测试2天没问题
由于电脑已经修好10多天了 也没劲再去找图纸 发图了,就这样吧。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最后希望大家,点个赞加加下载分,我平时太忙也没时间老是评论发帖,经常充钱的,算下来已经冲了200RMB了  大家觉得好 就加加分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款机器,而且这个问题饼 哥在上课上都讲过了

网友B:
1、这时EC读取BIOS资料正常就关闭S5_ON然后才可以触发,,,,,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2、这样的故障我也遇到过,是在一台联想的机器上面,加热BIOS就可以触发,过了1-2天又回来了,,BIOS芯片换了的,,后来,我用烙铁,在BIOS旁边的电阻上面一个一个的加热,加热一个通电试一下,加热到1、2脚的上拉排阻上面就可以触发显示,,把这个排阻换掉就好了,,之前用万用表测,阻值正常

网友C:
常备几个25Q80 25Q16 25Q32等 BIOS芯片 对于一些普通机器 怀疑BIOS的时候可以换个BIOS本体刷上试试 ……

网友:
是真得备几个BIOS,试过几次都是这样,换了BIOS芯片就OK了,有备无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这时EC读取BIOS资料正常就关闭S5_ON然后才可以触发,,,,,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2、这样的故障我也遇 ...

状元  这么耐心修  歹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这时EC读取BIOS资料正常就关闭S5_ON然后才可以触发,,,,,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2、这样的故障我也遇 ...

这个机器的EC读取BIOS资料 有异其他机器的,大部分的机器EC BIOS供电待机时是持续的一直都有的,而这个机器EC BIOS 供电时S5电压,这个电脑是触发之后出来的。那他是怎么读取EC BIOS资料呢。经过测试发现是这样的插上电 待机线性3V 给EC供电 EC工作条件正常 发出S5_ON,打开S5电压 使得南桥和EC BIOS得到供电,这一瞬间EC读取BIOS资料,正确的话就会关闭S5_ON,然后触发 发出S5_ON继续后面的时序,如果BIOS资料不对,S5_ON就会一直持续,当然也就不会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备几个25Q80 25Q16 25Q32等 BIOS芯片 对于一些普通机器 怀疑BIOS的时候可以换个BIOS本体刷上试试 ……

恩,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也一直没怀疑BIOS本体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款机器,而且这个问题饼 哥在上课上都讲过了

关键是要自己发现 比较困难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刷BIOS

网友:
有些机器,是有特殊的地方。修起来很苦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EC读取BIOS资料 有异其他机器的,大部分的机器EC BIOS供电待机时是持续的一直都有的,而这个机 ...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在待机的时候不读取BIOS信息,在按开关键的一瞬间,EC发出S5_ON来开启S5电压,给EC bios供电,,EC读取BIOS程序,,,,至于是不是这样,你看下S5_ON在EC的引脚上面是不是GPIO引脚就知道了,,,我没图纸,不方便查看,,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状元  这么耐心修  歹毒

没办法,,如果是平时,我根本没时间来 逛论坛,,,这不!这段时间没事做了,,闲着无聊,到论坛上面帮他们解决问题,,谁知道每天都是状元呢,,我可不是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在待机的时候不读取BIOS信息,在按开关键的一瞬间,EC发出S5_ON来开启S5电压,给EC  ...

关键是我取下BIOS  S5_ON就出来了,正常通电瞬间S5电压出来就没了  3v_s5给EC BIOS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取下BIOS  S5_ON就出来了,正常通电瞬间S5电压出来就没了  3v_s5给EC BIOS  供电

在这里我想不通  为什么取下EC bios  S5_ON反而 会出来呢   这时候是完全不触发的  只有开关键有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取下BIOS  S5_ON就出来了,正常通电瞬间S5电压出来就没了  3v_s5给EC BIOS  供电

你的意思是说,待机的时候,EC先发出S5_ON,让EC BIOS有供电,EC读取了BIOS,成功配置了引脚后,又关闭了S5_ON是吗,,,,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如果S5_ON不是GPIO脚,,,BIOS程序怎么能控制S5_ON的开和关呢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把BIOS芯片加热就可以触发,冷一晩上就又不触发了,一直没找到原因,下次直接换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待机的时候,EC先发出S5_ON,让EC BIOS有供电,EC读取了BIOS,成功配置了引脚后,又关闭了 ...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S5_ON是不是GPIO脚  我明天截图看看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把bios加热就能触发,冷机后就不触发了,下次我也换下看看管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S5_ON是不是GPIO脚  我明天截图看看

嗯,明天期待你的截图,,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只不过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