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大短路吐血维修 新手维修

楼主(2015-06-2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20笔记本电脑,刚开始不触发,待机电流0.04A,我刚学了回来,以为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然后查找EC工作条件,无意间发现主供电D95280发热,然后我就查看无待机3V 5V,。。

忽然待机电流4A以上,我马上拔掉电源,在论坛看到很多人说这个机器D95280坏是通病,不管了,直接定了一个,。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过后还是大电流,我就测量3V 5V的上下管,发现3V供电上管PU4101击穿

更换一个过后,上可调,无大电流了,但是待机0.5A左右,我晕啊   这么问题这么多啊

我就慢慢摸哪里发烫,最后发现AC口的小板网卡芯片发烫

把网卡取了过后,上电待机正常,把CPU和内存上起过后,开机0.7A掉电,晕死了 。 看了半天,没找到短路,没办法先上个厕所,喝了一杯水,忽然感觉就来了,我好像把可调的最大电流调到0.7A了,坑货啊,我马上调回去,开始跑马了
把显示屏接上,终于亮机了

  所有一定要仔细啊,我是新手,刚去成都一环路学习了回来一个月,那里学习简直是坑爹的,交了几千元学费,每天师傅就安排我装系统,拆机器装机器,一点都不负责,基本没有学到东西,被坑惨了啊!!!!!  学了两个月,MD都不教我,。我都是看论坛上他们是怎么维修的。
我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请各位哥哥多多指教!

网友A:
那你还不快到迅维来

网友:
顶你,还不如你呢。连线路都不会跑

网友:
外面拜师 太坑

网友:
自学的思路很清晰了!

鼓励你下 希望你技术增进
完全可以在迅维培训  学完基本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一赞。

网友:
人家都花几千了,再去迅维好像有点过了。有基础还是自学为好,相信自己。

网友:
基础有点哦

网友:
有点基础就只好自己摸索了。

网友:
自学成才,膜拜大仙!向你学习。

网友:
你这个机器大电流没有把HM65烧坏就很不错了,焊D95280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
自学成才的大师

网友:
两个月学到不少了吧,焊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大神在哪混,和你一样同感。成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快到迅维来

快到碗里来............广而告之

网友:
新手修得这样不错了 但是待机大电流就不要插电源了免得烧东西 测那个电感阻值不正常就行了

网友:
我也限流过,本来板子大短,我限了1A没到。发现问题了,修了后,插上发现0.8灯响。以为还短就一直找啊找,但找不出问题,想了几天下雨就拆网卡声卡,还是灯响,最后店里师傅看我电流限了。就调高就好了。真死的心都有。

网友:
2个故障点

网友:
是你师傅不愿教,还是你没学到?大电流的要先排除短路,3V5V待机芯片坏掉,要检查上下管,这是常识。更严重的,上管击穿烧一片有的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