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再厉,映 泰 890G 主板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6-23):
版号:A88PBM3T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接上ATX电源,PT093C 待机灯没亮。打值没有短路。主板原件没有标示,找了一份参考图 A88PEM3T(论坛有下不重复啦)。

测LQ1 输入输出都没有电压,

找到5V_DUAL转换电路

测得 Q92  G级电压为5V,不正常

这个来源于IO IT8721 的 16pin 5VSB_CTRL,实测有3.0V 的电压,这里忘记拍图了,转到Q95,B级为0.7V正常,D级为0V正常

继续查Q94,G级连Q95的C级,0V正常,D级实测如图2.36V而且不稳定

Q94的上拉实物跟图纸是不同的,实物是 103排阻,有经验的同学都会直接换了,

更换103以后,Q94 D级实测4.93V,Q92控制级为0V, DS导通  5V_DUAL产生。触发亮机!

各位同仁,给加点分吧。加分不会扣自己积分!  希望再加个精华,以后会发更多的贴给大家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映泰103排组,华硕822排组,都是比较容易坏的元件

楼主:
现在的主板很多都找不到元件位置,没有标示全靠跑线,如果不熟悉真的累人

网友A:
这板还没修到过,Q92是个P沟道。

网友:
兄弟 的功力深厚,这样维修需要看懂图纸  时序  才能修好。。。。

网友B:
楼主代换电阻只需要阻值一样吗?功率需要考虑吗 比如1/10W 和1/16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代换电阻只需要阻值一样吗?功率需要考虑吗 比如1/10W 和1/16W

这种电阻主板上很多,不用代换。小电流不需要考虑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还没修到过,Q92是个P沟道。

是的,Q94 D级工作电压出现不稳定现象本身引脚虚焊也会造成。

网友:
楼主的故障应该是103排阻内部阻值变大引起 Q94 本身D级不稳定偏低,这里也可以拆除Q94测量本身D级对应焊盘电压排除故障。

网友:
故障点推理的一套一套的!基本功底真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代换电阻只需要阻值一样吗?功率需要考虑吗 比如1/10W 和1/16W

不需要考虑,电阻代换功率有要求的话,一般出现在PWM类型脉冲开关控制电源电路中多,比如变压器交直流电压转换类型开关电源电路中高压吸收电阻功率代换偏小的话,本身就会发热严重。

网友:
什么也不说了,加分!

网友:
这里也可以用镊子强行短接Q92本身GS级来判断故障,如果短接DS导通  5V_DUAL产生的话,证明Q92本身没有损坏击穿,故障出在G级相连控制电路。

网友D:
楼主技术精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精湛,佩服。

加分啊   同学

网友E:
怎可以使q92  g极为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可以使q92  g极为低电平呢

本身G级对应相连的Q93 PNP类型三极管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或强行用镊子短接本身GS级就行,这里Q94 D级工作电压不稳定估计应该是在O到2.36V之间跳变,当Q93本身B级工作电压小于E级输出电压0.7V以上就会饱和导通工作,相反大于0.7V以上就会截止,即本身饱和导通时候,EC级之间压降值几乎很小或不存在。

网友E:
q93  c极高电平,那么k点a点也是高电平吧,那么q92g极也高电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q93  c极高电平,那么k点a点也是高电平吧,那么q92g极也高电平呀,

D26双二极管本身k和A点工作高低电位同时也是IO芯片工作控制的,而Q93 C级高电平是本身低电平导通后才会有的,等同于Q93 E级输入提供的5V高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q93  c极高电平,那么k点a点也是高电平吧,那么q92g极也高电平呀,

楼主这里测试的故障点Q92 G级电压5V也就是Q93 本身处于非正常低电平导通状态,本身C级输出提供的。

网友E:
Q93截止,Q93C极为0,我想问下D26K和A这两点是否有高电平,D26电压是由其他电提供,此时D26应该有高电压吧,如果有高电压,那么Q92G极也为电平,除非D26为低电平,对吗?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考虑,电阻代换功率有要求的话,一般出现在PWM类型脉冲开关控制电源电路中多,比如变压器交直流电 ...

谢谢指点。以后电阻坏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93截止,Q93C极为0,我想问下D26K和A这两点是否有高电平,D26电压是由其他电提供,此时D26应该有高电压吧,如果 ...

D26 K和A两点高电平应该是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当主板开机触发时候,D26K和A两点是低电平,即也是IO 工作条件满足后16脚内部发出的5VSBGATE#驱动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Q92 G级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由Q93 PNP类型三极管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和D26正向导通情况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以后电阻坏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用谢,这里103排阻作用主要是控制Q93本身B级导通电流值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这里103排阻作用主要是控制Q93本身B级导通电流值大小。

我一般认为那些10K甚至更高的电阻上拉接电压,下端接芯片或者信号,就是为了在芯片置高该信号时候有对应电压,内部接地拉低时候不会把电源拉掉。经过大电阻后电流很小,所以可以随便受信号控制

网友:
技术很扎实,学习了一些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认为那些10K甚至更高的电阻上拉接电压,下端接芯片或者信号,就是为了在芯片置高该信号时候有对应 ...

103排阻在這裡也有起到信號电压上拉作用,当Q94饱和导通时候,103排阻一端对应的5V电压不会被本身S级接地所拉低,如果103排阻阻值代换偏小的话,就会引起驱动信号工作电流偏大从而烧Q93 PNP类型三极管。

网友:
  楼主 图纸不分享出来    有图纸  就是好了  不用 万里长征去跑线了

网友F:
q95 c极为0v,楼主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q95 c极为0v,楼主改一下

你可以理解成C级为低电平状态,楼主这里帖子编辑错误,应该写转到Q95,B级为0.7V正常C级为为0V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D26 K和A两点高电平应该是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当主板开机触发时候,D26K和A两点是低电平,即也是I ...

我觉得D26 K A 2点待机应该是低电平,IO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发出的5Vsbgate# 的低电平 ,控制那个P管 产生主板的5V dual 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板很多都找不到元件位置,没有标示全靠跑线,如果不熟悉真的累人

跑线也是一种技能呀,很多时候没有电路图只能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D26 K A 2点待机应该是低电平,IO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发出的5Vsbgate# 的低电平 ,控制那个P管 产 ...

是这样子的,这里D26只是到开关切换导通保护作用而已,同时也有5VSB GATE驱动信号工作电位钳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D26 K A 2点待机应该是低电平,IO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发出的5Vsbgate# 的低电平 ,控制那个P管 产 ...

所谓P管就是G级工作电压应该小于S级输出4.5V就会导通,而这里G级5V等同于S级在P沟道MOS管导通时候输出的电压,所以MOS管会截止,这里所谓5V就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
这里P沟道MOS管本身导通时候,GS级之间压降应该是4.5V到5V左右。

网友:
说错了,当P沟道MOS管本身低电平导通时候,GS级之间压差值应该是4.5V到5V左右,即这里P沟道MOS管G级导通电压在 接近于0到0.5V左右本身就会低电平导通。

网友:
思路挻清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以后电阻坏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电阻功率值主要与流过本身两端承担的电流值大小有关系,其相同阻值的电阻,功率值不同的话,本身限流保护效果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