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5-06-23):
又来发帖赚分啦,这次是T61的,已和客户谈换主板,然后这块留下来修的

拿到手,仔细观察了一下,电源接口旁边有个电容发霉,焊盘掉了,刮PCB处理了一下,补上电容,H8被老板处理了一下,然后就是还有个网卡被老板摘掉了。。。(BGA的啊,待会儿又要苦逼的拨珠子了),检查完后大概就这样了,然后量所有电感阻值,ok,上电,0.8不动,就这问题了,修吧,研究了一下午什么也没发现,就刷了个bios,然后下班了
第二天(又是神奇的第二天,好多问题都是第二天解决的),根据昨晚在床上想的思路走了一遍: 这是加电不显,pltrst出了,cpurst也给到cpu,可以确定前面没问题,测lpc一次跳变也没有,那也就那几个东西的问题了,正好H8是进水的,那就锁定H8的问题了,表面看2,3脚有点黑,摘掉看看里面,也是发的,清理完后发现4脚断线,ok,就这里问题,先拨个网卡珠子放松放松,然后焊H8(从其他主板拆的,反正都是焊,换个绝对好的吧),4脚飞线到背后一个点上,上电,怎么没有掉,T61掉电一次才对呀,想想不对,从料板子拆个BIOS换上,上电,这下掉电了,自动起来卡0.9不动,看波波还是没有,再听有电流声,显卡干一票,再上电,波波终于跳起来了,接显示器亮起来了,维修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谢谢观看

当然,按照惯例要查一查,了解为什么4脚断线会卡0.9
4脚名字是BATMON_EN,全名大概是BATTERY MONITOR ENABLE(这么翻感觉合理),电池监测开启,百度查了一下,发现这个会导致电池开机掉电,电源正常,那么又郁闷了,我接的电源怎么又不正常。。。难道H8进水不良,哎,本来修好挺开心的,又不开心了

网友A:
不是已修好了吗?有什么不开心的。有些问题是解释不通的,不要再纠结 了。

网友:
能修好机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修好了吗?有什么不开心的。有些问题是解释不通的,不要再纠结 了。

我就是这么纠结的人

网友:
机器太老了,显卡又容易坏

网友B:
楼主都修好了,还纠结你也蛮可爱的,哈哈,既然纠结是不是第二天是神奇的一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修好了,还纠结你也蛮可爱的,哈哈,既然纠结是不是第二天是神奇的一天呢

哈哈,不糾結了,今天發現风扇有问题,H8 没有发出FAN on,H8应该还是有问题的,继续折腾

网友:
总算解开了,之前H8是进水不良引起的电流卡0.9,后来新换的H8可以正常开机,即使不飞线四脚断线的地方,4脚不飞线的话,应该是会用电池开机掉电,实践了一下果然如此,还有fan on信号不发出,是H8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