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宏基4736ZG电池开机,插充电器开机

楼主(2015-06-23):
     同行送来一台宏基本本,说是不开机,机器太多,不屑的丢在一旁,手头事解决完了在干它,好了,吃过晚饭把它请出来,开机指示灯都亮,就是不开机,把电池扣掉,插上可调电源,呀!开机了,好吧装上电池再试,一样不开机,好吧插上电池再接可调电源再看,电流跑在0.6几不稳定,掐指一算应该没过CPU,拆开再看把,呵呵呵,NEC大电容,好吧就你了,直接秒掉,在费板子上拆机个330装上把,ok装上再试,你懂得,正常工作!附图焊接,如有不当勿喷!

网友A: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狗屎一样  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狗屎一样  不美观

下面是加了剪过的铜片了,高低不平

网友:
中间有5V供电,竟然没事

网友B:
这个机子的通病了,看到这个就知道问题了,一般这个机子是没有CPU供电,换大电容  我一般跟客户说是换大芯片,,报价一般150到230  看谁的机器 是送修客户还是同行。。。

网友C:
小白请教个问题:装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可调电源接哪里?要拆机接可调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请教个问题:装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可调电源接哪里?要拆机接可调电源吗

我是用电池开机,不亮,然后再插的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的通病了,看到这个就知道问题了,一般这个机子是没有CPU供电,换大电容  我一般跟客户说是换大芯 ...

:lol

网友:
这电容焊的,够可以的!

网友:
送钱的   楼主又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电池开机,不亮,然后再插的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插开关还是插哪?还是插电池正负极开机,我不会呀

网友:
又见NEC大电容,送钱来的,我一般是换6个330的,4个怕是不太稳定

网友:
反正现在跟客户报价都是说大芯片坏了,要不就是桥坏了。。要不然赚个毛线啊。

网友:
为什么拆除电池用外电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