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读盘

楼主(2015-06-23):
这个机子刚拿到时是开机过一会掉电,规律是冷机子第一次开机能亮两分半钟,然后掉电,要是再开就会在运行20秒左右掉电,再开还是20秒左右掉,在讯维看了好多帖子有的说是BIOS的问题,下了一套BIOS刷后出现的情况是,插电自动开、掉电一下、再自动开机,但一直不亮也不掉电,现在有点怀疑是BIOS的问题了,再刷回它原本的南桥BIOS后,自动开机会亮了,可还是掉电,看来只要显卡不工作就不会掉电,问题应该在显卡这里,风枪加热显卡芯片后再测能亮也不掉电了,可新的问题来了,现在在BIOS里能认到硬件,不读硬盘和U盘里的数据,开机BOOT也能认到USB和硬盘就是选定后不读数据,PE也进不了,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还好像是BIOS的问题,重新下载一份BIOS看看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把

网友:
明天再下两个看看,会不会是别的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像是BIOS的问题,重新下载一份BIOS看看

明天再下两个看看,会不会是别的硬件问题?

网友:
南桥也是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