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s”

楼主(2015-06-23):
方法:
我按照上面的步骤去做,不管用啊,我就在第二部就显示不一样 了

网友:
怎么出来的是这样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说要进DFU模式刷机??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B:
这是进入DFU模式,然后链接iTunes刷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说要进DFU模式刷机??看不到图片呀!~~~

不是刷机,是恢复出厂、论坛有为兄弟说了步骤,我按照他的做,居然有一步需要手机做出响应。手机都不能解锁,怎么做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进入DFU模式,然后链接iTunes刷机吧

不是刷机,是恢复出厂、论坛有为兄弟说了步骤,我按照他的做,居然有一步需要手机做出响应。手机都不能解锁,怎么做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刷机,是恢复出厂、论坛有为兄弟说了步骤,我按照他的做,居然有一步需要手机做出响应。手机都不能解 ...

刷机跟恢复差不多,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机跟恢复差不多,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刷机是不是还要下载数据包啊

网友: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我不能继续。没办法在手机上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机是不是还要下载数据包啊

刷机,要下载数据包
恢复,也是要下载数据包
更新,一样要下载数据包
换到我们电脑上面来说
刷机就是做系统
恢复就相当于一键还原
更新就是升级系统(不丢失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机,要下载数据包
恢复,也是要下载数据包
更新,一样要下载数据包

我知道安卓刷机比较麻烦,这个恢复貌似比较简单,问题现在没时间研究啊 急于归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安卓刷机比较麻烦,这个恢复貌似比较简单,问题现在没时间研究啊 急于归还啊

苹果刷机比安卓刷机要简单多,,安卓手机,不一样的牌子刷机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还要刷底包,再刷ROM包,不然SIM卡不识别,,,苹果刷机,不管是平板还是手机,,刷机的方法都一样,,,直接进DFU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刷机比安卓刷机要简单多,,安卓手机,不一样的牌子刷机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还要刷底包,再刷ROM ...

DFU模式 怎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刷机比安卓刷机要简单多,,安卓手机,不一样的牌子刷机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还要刷底包,再刷ROM ...

我刚刚在论坛找了下刷机,就看到这个,跟我的情况类似, 我这也是同事的手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会不会到时候刷了之后也没有什么ID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