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400屏暗

楼主(2015-06-23):
T400这个机子用的是LCD的屏,对我这种新手来说LCD屏暗换灯管和高压板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拆出屏后找了个正常能用的屏装上测了一下还是屏暗,那看看高压板,量了一下上面的保险没问题,通电后测了一下主供电是有的,没问题,看来是开启电压出问题了,这个机子主板上屏线接口周边有好多保险,拆出主板一个个量,最后发现这个保险断了,就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量了一下通了,开机还是屏暗,断电一量这个保险又烧断了,再找就找不到能用的了,最后只能装了个0欧的电阻,开机再测能亮了,到此结束。
修时没想到要发帖子这个图是后来拍的料板,和修的那个主板很像,保险都是在这个住置。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A:
这个保险是通病,,,IBM的机器,屏上面有些是有蓝牙的,,蓝牙模块短路,导致这个保险烧毁,从而暗屏,,这故障修过N次了

网友B:
保险换成O欧电阻会不会有事,这样不是去保护了吗

网友:
换了保险还烧,可能还的问题没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换成O欧电阻会不会有事,这样不是去保护了吗

就找到一个同样的保险,烧了就没了,只能装电阻了,也没那么多保险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险是通病,,,IBM的机器,屏上面有些是有蓝牙的,,蓝牙模块短路,导致这个保险烧毁,从而暗屏,, ...

这个屏上确实有蓝牙模块,不知道是不是蓝牙引起的,现在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上确实有蓝牙模块,不知道是不是蓝牙引起的,现在没发现别的问题

嗯,我说这个蓝牙模块爱坏,并不是说所有的都爱坏,,至少我遇到的T6系列的IBM这个蓝牙坏的多

网友:
保险不可能无怨无故地烧断吧?机器还应有其它问题!

网友:
烧保险电阻,要找到原因,否则还会再回来的,,

网友:
会不会电流过大了。

网友:
这机器是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估计会返修,也没解决好什么问题少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