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ps/2键盘和鼠标

楼主(2015-06-23):
今天碰到一台win98系统的电脑(非常老的系统),进系统时无法识别电脑无法识别ps/2键盘和鼠标,因系统中有重要的软件,无法换
系统,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怎么修这种不识别的故障。

网友:
com芯片坏了吧

网友:
请检测P/S2接口供电5V是否正常,P/S2接口换数据线是否正常,使用你自己的测试硬盘进系统测试,确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直接换USB键盘鼠标解决了,能不搞主板就别搞了

网友:
先查ps2供电

网友:
键盘跟鼠标接口的330电阻你看看。

网友:
进BIOS能不能识别ps/2键盘呢,如果可以识别那就是系统问题了,就好办,那就检查系统的相关设置,实在不行,就先ghost备份系统,然后找个安装盘修复安装下;如果也无法识别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查下主板ps/2供电,上拉电阻,或者是IO坏,最好有USB的试试。

网友:
先检查供电吧

网友:
io键盘口供电都有可能或是排容或是断线了

网友:
USB呢?不能用?最討厭又老又爛的電腦了,修的心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