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流水贴~~也许会有惊喜的

楼主(2015-06-23):
MS-7388 3.2  上电保护,CPU供电其中一相上官MOS管击穿G S级短路,造成上电保护,换掉OK
MS-7388 3.2  全板没供电,UP6261坏, 条件满足,7脚不发出1_8VREF,造成没有内存供电,继而全板没供电,换掉OK
MS-7715 1.1 当代码 0A 0C  能难跑上去,测量全板 USB PS2都没有供电,而且这个UP7533的开启都没有,最后发现是这个电阻被撞掉了一个脚 ,,重新焊接OK,查图发现这个电阻是用在5VIN检测电路中的200K电阻,这个歌电压不正常,会影响IO发出 7533的开启,真是长见识了!!
M4A87T 档内存 EE 00,并且只有最左边一个槽子好使,其余三个都不行,查内存条件发现,最边上的 SPD有3.3V,其余三个没有3.3V,打值无穷大,短线,而且是在内存槽下面短线,肉眼看不到,直接飞线OK
MS-7388 3.2 代码循环跑,一到C3就重启,循环,这个主板的电池座都掉了,不知道被谁给抠了,补上座子OK ,还有几箱板子修,明天继续,今天就到这里,各位看官们,如果还想让我继续发帖,就给我加分吧

网友A:
楼主全是修V星的啊,要是附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全是修V星的啊,要是附上图纸就好了

你都不给我加分,真不够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全是修V星的啊,要是附上图纸就好了

你都不给我加分,你真不够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给我加分,真不够意思

说实在话,台式板都不想搞了,修个笔记本和液晶或者电视来钱快,不过技术还是不能丢,没生意的时候修个还是有午餐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话,台式板都不想搞了,修个笔记本和液晶或者电视来钱快,不过技术还是不能丢,没生意的时候修个还 ...

赞同,我现在没有开店,不想那么多

网友C:
第一块主板上管GS之间阻值短路,建议要一起换掉电源管理IC才行。

网友:
希望LZ多发精华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块主板上管GS之间阻值短路,建议要一起换掉电源管理IC才行。

我对比了一下,全板的上官G级对地值都一致,所以不用换电管

网友D:
好贴啊多发发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贴啊多发发楼主

也不加分支持一下,有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贴啊多发发楼主

觉的不错,就加分呗

网友:
几年没动过台机主板了

网友:
看到楼主还有几箱子主板要修,很是羡慕呀,经验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

网友:
多谢徐总和饼哥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