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掉牙电脑M9V_M24,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6-23):
华硕老掉牙电脑M9V_M24,不加电维修
前言
    我喜欢晚上研究有图纸的板子,在外面修板子比较难有一样的,况且有时候图纸不好找!但是在外面我必须感谢迅维的朋友们,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我的技术才会很好的发挥,本来华硕的电脑很少会有图纸,我也是想根据明基DH2100上面的电源芯片去研究呢,结果我在迅维上面竟然找到了点图和图纸,助我很有思路的把一个感觉有点难的板子很快搞定了!
故障现象:
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测量PWRON#没有电压!图片
分析:
说明待机电压就不正常 ,图片测量就是没有3V/5V待机电压,继续测量芯片LTC3728LX工作条件,工作电压很正常,RUN_3VO、RUN_5VO开启信号没有,首先肯定测量他们的对地阻值几百欧姆很正常,继续往前研究D21\D62,图片只要D21前级不短路SUSC#_PWR、SUSC_PWR非门电路这个电路不用研究,因为他是后来启动后的信号,追D62前面的信号SHUT_DOWN#,正常这个是高电平,测量发现是低电平,很明显了问题点找到了,断电对地值50欧姆左右,啊哈有短路了,肯定有管子挂了!与之相连的D59一般在小电流的电路中是不会击穿的,不用考虑了,图片与之相连的Q9正好符合短路就会拉低SHUT_DOWN#信号,去了再次测量发现OK几百欧姆了,从R56上面插图纸找了个,装上去后OK !

网友:
顶了,还是有用的.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