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基带电源输出跳变

楼主(2015-06-23):
一台iphone5进水,不开机,修开机了。但是无信号。测基带电源输出的1.8v和1.1v不停0到正常值跳变,复位信号也跳变,基带电源换了同样,基带cpu重植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我这有台  一直搜索信号  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电压跳变要查PS_HOLD,持续供电信号,基带电源如果没有收到基带CPU发来的PS_HOLD。就会关断电源输出。关断以后,因为CPU发过来的RADIO_ON_L信号开启电源工作,基带电源又重新输出供电,就举形成电压一直跳变。主要查PS_HOLD是否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要查PS_HOLD,持续供电信号,基带电源如果没有收到基带CPU发来的PS_HOLD。就会关断电源输出。关断 ...

ps_hold没有1.8v,主板没断线,基带cpu也重装过依旧,难道基带cpu坏了?

网友:
基带电源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2015-07-27):
看下   回帖是美德

网友:
往上级电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