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装上换回的主板后BIOS无法识别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5-06-23):
客户的联想S410进水了,EC芯片烧了,3V待机电路短路。就跟客户解析建议换板维修。昨天淘宝交换主板回来装上发现找不到硬盘,BIOS里面都找不到,如下图。 店家说要设置过BIOS才能够识别,就发了一个设置的视频给我,可是我无论用什么播放器都打不开那个视频,提示不是视频文件。BIOS我也自己设置了。 可还是找不到硬盘,想问题大家有知道的没有,还是我被骗了还傻傻的蒙在骨里。

网友A:
什么被蒙在鼓里啊,,主板不能用,可以找卖家解决呀,,在论坛发帖也没用,,,还有,进水的机器,你要看向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B:
进BIOS将最后的EXIT中最后一项改为other os,你图片中Boot Priority改为Legacy First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也换过其它好硬盘测试了,都无法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BIOS将最后的EXIT中最后一项改为other os,你图片中Boot Priority改为Legacy First

也改过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改过了,还是一样不行。

改other os要恢复BIOS默认保存,再进改BOOT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被蒙在鼓里啊,,主板不能用,可以找卖家解决呀,,在论坛发帖也没用,,,还有,进水的机器,你要看向 ...

硬盘是好的,只想确定下,是不是联想机器有硬盘设置打开或者关闭选项,对于店家的话我一直不怎么相信。

网友:
他说的是要你调启动,而认不认盘,在BIOS里面是可以看到的,不关设置问题

网友:
发回去叫卖家换别的主板给你

网友:
请问你们让他调模式,关认不认硬盘什么事,真服了你们,BIOS里面再新的本本也不可能说能设置的在BIOS里看不到盘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仔细看看有没有漏掉哪一步

网友:
淘宝上的东西真不敢相信,我前天发一个hp6520的开机直接点不亮,还不如你的。开机直接1.25a,不跳变

网友:
检查硬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换一块硬盘来试试,我觉得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bios里面认不到,联系卖家换板

网友:
首先要确认下硬盘的好坏了,还有要调试BIOS的,win8和win7的BIOS是不一样的,引导是不同的,如果硬盘是win7BIOS是win8就不能引导,你可以进pe用diskgen看看

网友:
BIOS前面第一项里面都没有认到硬盘,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去找卖家换主板?

网友:
找卖家退货,被骗了。

网友:
这板估计以前就是不识别硬盘,现在淘宝越来越差了

网友:
换板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