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06-23):
今收到一台英格显示器型号:E233TV,故障为指示灯不亮,拆机修理电源电路,拆机后发现400V68UF电容已怀孕,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已出12V5V3.3V电压,插上显示器后发现暗屏无背光,此机器是LED背光 升压部分用到一个D2204A  8脚芯片,猜测估计是DC-DC升压芯片,搜索各个网站都找不到此芯片的手册,所以无法分析电路,有么有同行遇到过此机型,欢迎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
想问下你们修显示器的,那主板的BIOS用编程器刷不了么,上次帮朋友弄了一个,给修显示器的修没修好,我找了个一样的坏板,把BIOS调过去就开机了,但是我取出程序,用编程器刷,怎么刷都刷不亮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换通用板吧。

网友:
LED就测升压电路,升压正常了吗,多备几条升压板,,

网友:
用通用led升压条吧

网友:
先测灯带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下妳的
led 高压能不能升到60v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