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10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5-06-23):
T510进系统掉电问题,首先收了论坛里面刚来有一例也是相同的故障。看完贴子,拆机,直接检查贴子里说的CPU供电乌龟壳MOS发烫。果不其然,还真是。心理高兴中,谢谢高手们的经验分享,自认为是可以秒杀的机子。用万用表量MOS管的S到D极,二极体值正常。心中不解,但还是怀疑。那还说什么呢,拆。。。。。。拆下来再量大乌龟S-D二极体值 240.小乌龟二极体值528.虽然开始摸的时候是小乌龟感觉多烫些,但小龟值正常,故决定换大龟,虽然也没百分百确定它坏了,但不良也会有的,也不可能完全的坏,因为现象也只是进系统掉电而以。找料盒里拆下来的龟管换上,量值正常,应该是换,好的。满怀期待开机测试。不显,开机掉电看电流,电流偏大,偏向短路现象,再用手摸换的管,妈的,烫死了。。。。。。思所中,量又没坏,怎么回事呢。对龟管产生了大大的怀疑。拆下,决定用我以前常用的老方法:用普通的八脚MOS代换。测试OK。高兴之于,心中一万个草泥马。。。。。。死乌龟。。。。感觉还是普通的八脚MOS管好用多了。机子修复,谢谢论坛里的大神经验分享让我有了正确的方向,另一台联想B470E也是龟管,是搞了好久的集显供电不出。搞得我桥都换了还是不出。结合到今天的遭遇把CPU供电的龟管也拆下来(虽然CPU电压已出)晴天劈力呀,什么都不说了,上图。经验:以后对龟管要一万个不放心呀

网友A:
这机器集显电出问题,我都是直接拉的,也没见返修

网友B:
看到了NEC大电容,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把电容一起给改了

网友C:
换的八脚MOS管不考虑散热吗。

网友D:
这也行 能用住么。。。

网友E:
焊接有点丑,我都是全部一起换掉,更保险

网友F:
楼主我看到了NEC大电容了,又是个通病哟。

网友:
怎么不先把NEC大电容给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NEC大电容,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把电容一起给改了

改了NEC下次怎么修啥子!!!!!!

网友G:
论坛上有很多例铁壳MOS管坏的帖子了。

网友:
这种乌龟壳就是比较难焊

网友H:
换个乌龟管就是了,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吧

网友I:
铁壳管,不好焊接,还容易出毛病

网友I:
如果有一种通用的给普通管加散热的方法就好了,我看过咱们论坛里的一个帖子,好像把改装后的普通八脚管加引线后放到风扇的散热口附近了。

网友J:
哈哈,改的还可以,我们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K:
一句话 焊接功夫不到家.......

网友:
直接换个乌龟壳更简单。

网友:
收到钱才是真理其他无所谓

网友L:
铁壳太容易出问题,不过我喜欢。问题来了,钱就来了。顶过一个月再来修。

网友:
最好还是换成铁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集显电出问题,我都是直接拉的,也没见返修

怎么拉,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NEC大电容,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把电容一起给改了

收两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八脚MOS管不考虑散热吗。

觉得八脚MOS管没多大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行 能用住么。。。

试了几次了,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有点丑,我都是全部一起换掉,更保险

主要是对龟壳都没好感,都不愿意买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看到了NEC大电容了,又是个通病哟。

但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论坛上有很多例铁壳MOS管坏的帖子了。

我发这贴再次证明它坏的特别的离普,用万用表量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乌龟管就是了,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吧

呵呵,遭遇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铁壳管,不好焊接,还容易出毛病

本身质量问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一种通用的给普通管加散热的方法就好了,我看过咱们论坛里的一个帖子,好像把改装后的普通八脚管加引 ...

没那么大的热量啦,正常的话,我不加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改的还可以,我们也是这样搞的

手工有点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句话 焊接功夫不到家.......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铁壳太容易出问题,不过我喜欢。问题来了,钱就来了。顶过一个月再来修。

覺D

网友:
少走了弯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发这贴再次证明它坏的特别的离普,用万用表量都是好的

就是发烫是吗?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把NEC大电容给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