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不通电拆下来变成自动上电不跑马。主板不懂

楼主(2015-06-24):
  南桥干了    EC干了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貌似我修的 都是GB南桥坏了

网友B:
你的网卡有没有拆掉 看看,最好找个图纸来分析分析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先

网友:
开机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插上它的风扇,它原先机箱里面有插什么东西都要插上 有部分联想跟dell一样不插风扇都不跑码的,但是你这个可能性不大 G41的我也修到过 GB的桥爱坏,里面可能过孔有断线

网友C:
联想品牌机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你换个CMOS电池,这块板子CMOS电池没电也不会不跑马。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会自动上电看下cmos又没有电了

网友:
不跑码有很多种情况 一个个的来 这个CMOS电池没电会不跑吗   有一些有电放一下电会好 还有一些换个CPU能跑马把他之前的CPU换回来又是好地   反正联想的毛病多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品牌机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你换个CMOS电池,这块板子CMOS电池没电也不会不跑马。

不通电也有可能4PIN 12V 没插  可能CPU 供电 没出来 他这个io是SMSC  要出CPU供电 才会上电 触发  品牌机 自动上电 是正常的   这块板子 没电了 会导致 档代码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看  清零一下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也有可能4PIN 12V 没插  可能CPU 供电 没出来 他这个io是SMSC  要出CPU供电 才会上电 触发  品牌机 ...

瞎掰!!没触发哪来的CPU供电,待机时候ATX电源只输出5VSB,你告诉我哪来的12V产生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也有可能4PIN 12V 没插  可能CPU 供电 没出来 他这个io是SMSC  要出CPU供电 才会上电 触发  品牌机 ...

SMSC的不是要检测到CPU才触发吗

网友:
再刷BIOS..确定换的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测下所有的电,然后测下复位信号,不跑码的问题不好修,废时废脑。

网友:
我手头一片也是啊电压都有就是复位灯亮着啊   下个bios刷下看看 不行就有可能桥了 论坛里好多人说这板南桥爱坏

网友:
哈哈 维修吧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网友(2015-08-06):
引用 网友B:
你的网卡有没有拆掉 看看,最好找个图纸来分析分析

怎么每个人都是拆网卡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我修的 都是GB南桥坏了

我猜大概 都会换GB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GB坏的多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前天修到一片是间歇性叫一声的,刷BIOS好了,我修的那片没有PCI槽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坏的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