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sus k45vm不開機

楼主(2015-06-24):
求救 asus k45vm不開機,版號A-8221P VER:1.0,量測發現+3V_PCH偏低,只有0.85V

+3VALW正常,Q38 G腳1.8V +3V_PCH 只有0.85V,+VSBP 19V,PCH_PWR_EN#正常,請問是不是+3V_PCH後極負載有微短路,直接外加3V到+3V_PCH燒機,可是電流只有0.1A,找不到發熱零件,請問有更好方法嗎?拜託

网友:
+3v-pch现在新机子需要EC工作正常,收到pwr-sw#信号才发出s5-on信号去开启。q38 G级只有1.8v明显也是不正常的,至少要有8v以上才行

网友:
有微短可以烧一下啊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3V_PCH不正常,不一定是短路拉低,有可能是转换管转换的电压不够呢,,如果是短路,从电流上面就能看出来

网友:
電流0.005A不像為短路,GATE 1.8V 好像太低造成 D-S沒有完全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