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官网下的CQ41 BIOS解压后哪个是BIOS,哪个是EC,要一起刷么

楼主(2015-06-24):
哪个才是bios ,有两个4m的,还有一个128k是EC么,要一起刷?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哪个才是BIOS

网友:
ROM128是EC的,BIN是主BIOS

网友:
我的EC备份出来是256K的,上面那个好像128k,,,怪

网友:
应该是ROM那个

网友:
对比过开头好像都是一样的。。。大小却不一样。

网友:
用winhex对比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哪个是EC,那个是桥了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读取出来对比下

网友:
看吗 EC 的BIOS 小一点
南桥 的大一些

网友:
下来的东东真乱,不过先看大小顶多刷多次

网友:
后缀的ROM的 那个 ,   EC 的BIOS 要小一些的

网友:
两个4M的都是BIOS只是版本不一样,居然有两个版本在里面,,,,

网友A:
官方下的BIOS是不可以用编程器写的,论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下的BIOS是不可以用编程器写的,论坛里有,

可以的,试过了。能用。刷对了。论坛很多假,官网都可以。还没试过不可以的。

网友:
.BIN后缀的  是4M的

网友:
EC没见过去BIOS的容量大的

网友:
BIOS容量大,EC容量小,可以刷论坛上面提供的。这样的只是适合系统下面刷的。

网友:
读出来看下容量!!!